先谈30uV(微伏)

楼主(2011-05-20):
呃,遇到了一些不好说的人哦。

看来很多人还没有了解30uV的意义、用法。

其实,国产的廉价电源芯片(几毛人民币,例如LN1193)都能实现百uV级别了。
当然,这个的电流也很低的。只是实现适当的可调。
我这次就不谈其他了。呵呵。

网友:
唉。。。。睡不着啊。。。。。

不过有楼主的笑话我还是占着沙发看。。。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主,我觉得高手都不屑回复你,还是我这个菜菜来吧
30uv也就是0.03mv,这个电压用六位半的万用表测量都费劲,很多普通运放的失调电压都远超这个,另外如果运放每摄氏度飘6uv那么温度变化5度,你说的30uv都没有了。还有噪声,etc
   精度是有级别的东西,精度高一级,成本也许差百,千倍。我上个帖子贴了主流厂家数万美元的产品,不过做到500uv。难道楼主要做到世界第一,或者别人都是BC。

补充一下, 刚才看了楼主说的LN1193, 搜索了一下是上海南麟的LDO,  这个LDO的参数不知道楼主是否看了, 负载稳定度是50-100mV, 温漂±100ppm, 唯一和uV有关系的是噪声大概在百uV级别.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LDO.  你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忍不住插一句,昨天挑春风电源的是楼主吧^我想不如先摆出来,谈是没人信服的。楼主不如就贴电路,贴实物,贴照片,贴仪器,从3OuV开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一个电路板如果没布好都有好几十甚至数百mV的纹波电压!

还说微伏?搞笑了。。

网友:
怎么突然有人插入。。。4楼是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
30微伏我只关心用什么玩意能测出来。我有个830B行不?十年前那种。

网友:
不上税也不用这样显摆,有几斤几两大家都明白……

网友:
真是,YY也有高潮啊。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没有上下文,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呀?

网友:
好像收音机的天线感应出来的有几十UV吧??

网友: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就此打住,如果真想讨论技术,可以先做一个样品出来,这样也可避免没必要的争论。
这个地方水很深,你是占不了便宜的。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LZ,你用16bitADC和2.56V参考电压试试,能测量0.1mV电压吗?

网友:
敢于用微伏说事,楼主要么是个厉害的要命的主,要么是个傻瓜蛋,呵呵。

楼主弄个精确到10μV的基准来亮亮吧,好像不难哦,也就是0.00001V,不就多几个零吗?

是吧楼猪?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遇到了一些不好说的人哦。
看来很多人还没有了解30uv的意义、用法。
其实,国产的廉价电源芯片(几毛人民币,例如ln1193)都能实现百uv级别了。
当然,这个的电流也很低的。只是实现适当的可调。
我这次就不谈其他了。呵呵。

吆,“看来论坛中很多人还没了解30μV的意义、用法。”------楼主这个结论很惊人呢!

网友:
在茶桌上放个电容说:声场有变化。小弟拜服。。。。。。。

很多年前有个人和我说的,我没那功力不和他研究,我走了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0474&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个图我看不到。是关于 5.4uV p-p / 111dB)超低纹波5V/1.5A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不要说30uV是多么高的标准。30uV不是绝对误差,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电压的变化峰峰值。
哎,被莫猪说成神经病,我不计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0474&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个图我看不到。是关于 5.4uv p-p / 111db)超低纹波5v/1.5a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不要说30uv是多么高的标准。30uv不是绝对误差,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电压的变化峰峰值。
哎,被莫猪说成神经病,我不计较的。
vivalite在后面不是说了吗,5.4uv的测量方法是不对的
另外lz解释下啥叫电压变化的峰峰值

网友:
楼主你能说人话不?!建议阿莫直接将其踢走……

网友:
楼主是不是记成1uv=1000mv哈哈

网友:
“哎,被莫猪说成神经病,我不计较的。”

你先骂脏话还自命清高,牛的不行啊。

万用表测量是用的△-Σ方法吧?这样相当于把一部分文波中和过滤掉。

如果你真的想精确测量电压变化,使用长基线电场偏转电子束的办法。

网友:
强烈插入,围观阿莫灌水。

网友:
见过很多种类的电源,还真没有看到过uV级的。真是不可想象。

网友:
好像要测试准确都很困难

网友:
这叫啥
慰抚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0474&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个图我看不到。是关于 5.4uv p-p / 111db)超低纹波5v/1.5a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不要说30uv是多么高的标准。30uv不是绝对误差,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电压的变化峰峰值。
哎,被莫猪说成神经病,我不计较的。

知道神马叫做静态负载吗?知道万用表交流档测纹波的方法不准吗?万用表只对工频敏感,频率过低频率过高都测不到。随便一个晶体管的温飘就让你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还30uv,回家洗洗睡吧

网友:
火星来的,也许是不一样,地球人都不明白

网友:
都怪春风太愚钝,再修炼个一百年也达不到30uV。

网友:
一个元件温度变化一点引起的电压变化都不止30μV呢,除非是液氮冷却的绝对0度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元件温度变化一点引起的电压变化都不止30μv呢,除非是液氮冷却的绝对0度系统。

液氮是冷却不到接近绝对零度的。要接近绝对零度要用激光绝热退磁冷却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以前跟春风PK的学生呢?

网友:
you guys are talking about multiple issues:

1) ripple rejection: this is the regulator's ability to suppress input ripples from the output line. most regulators can do 60 - 80db (at 120hz). however, if your input is ripple free, you obviously wouldn't get any ripple on the output. so specifying output ripple voltages without specifying input ripple doesn't make any sense.

2) noise: even if the input is ripple free, a regulator will generate its noise on the output line. this is typically less than 0.01%, and usually around 0.001%. for a 5v regulator, that means the output noise is typically less than 500uv to 50uv. to get it down to 30uv isn't that unrealistic, with a good regulator. but getting it down to 5uv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3) precision: 5% typical. so a 5v regulator is anywhere between 4.75 - 5.25.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y are usually in the 4.99 - 5.01 range.

4) thermal stability / drift: depending on your regulators but they will rarely exceed 0.1% on regulators using bandgap voltage source.

5) line regulation: all of the above assumes the load is a static load (aka a resistor). regulators are typically poor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their output voltage into a dynamic load (a class B amplifier for example). under heavy load (over 100ma), you will find that your line regulation for a 5v regulator will be around 250mv - 500mv - for that reason, never ever use a regulator to power your class B am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第5点,“never ever use a regulator to power your class B amp”;

so,What kind of power regulator can be used for a class B amp power supply?

楼主:
36楼:
1) ripple rejection:  如果输入端采用AC-DC时,多级输出时,PSRR是要考虑的( ^_^ )。
2) noise: 多谢你提到:to get it down to 30uv isn't that unrealistic, 其实,我的实际参数是接近40uV,在输出3v,300mA,f= 10Hz~100k.   40uV是30多uV加上额外的调节电压引入的噪声。
3) precision: 使用更精密的电阻采样,高分辨,以及校准,(哎,不说废话了,校准的基准电压和几元的ppm采样电阻,12/16bit采样控制,实现 百分之一 的一定范围内的输出精度还是问题不大,成本不高的,增加10元么)。
4) thermal: 嗯,与基准和采样电阻有密切关系,见上。
5) line regulation:  哎,线性稳压和LDO的区别啊。高速LDO(RF LDO)和LDO的工作模式差异而已。以较高的速度驱动输出时,电压来不及波动的。例如,100uF输出电容,输出从1A提升至2A,在1us的时间里,电压下降了1% ,如果有足够的驱动响应,虽然会有几十微秒的波动,但是波动电压不会达到5%那么夸张的,何谈10%呢。呃,你也知道,100uF输出电容已经很小了。1000uF也是正常的。但是,负载调整率,当考虑引线电阻电感,电容等效电阻等问题时,波动还是存在的。呵呵,我拿到的16V100uF固态电容(举例而已,不必另开话题)是很便宜。
目前,高速DC-DC的工作模式(>3MHz)还是不太现实,毕竟受到成本和某些参数的限制。

网友:
围观坐等LZ的电源

网友:
我也围观阿莫灌水。

楼主:
为了符合某严谨,加了n多括号,语言极不顺畅。
最近做的一些电源相关,都是较低电压6A,10A,15A的,应用面太窄。

通用电源还有两个部件待确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电源的确比较乏味。倒不如換个工作搞搞音响类比较愉快(反正您都这名号了HI-END),然后再玩个RF高频无线,最後电源变成附屬的工作(非主力產品)。

网友:
使用更精密的电阻采样,高分辨

let me just say that if that's your understanding, you should stay away from designing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you aren't there yet.

楼主: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SOURCE & SINK.
When the load is not linear(such as motor, car washing at home),the power supply should sink current sometime.

3) precision: 5% typical. so a 5v regulator is anywhere between 4.75 - 5.25.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y are usually in the 4.99 - 5.01 range.
When the output is  under PID control, It is stable after temperature calibration -30 ~ 60 .

网友(2011-07-12):
阿莫这坛子真是个好地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个比大话有意思多了。
个人认为时不时的出几个这样的贴子也不错,又搞笑又放松人的神经。
我合计阿莫一看30uV,就激动了,以为咱网站超强贴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