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驱动TFT的屏,点不亮啊。

楼主(2011-05-20):
16位数据线      RS      ADDR1
                WR      WR
                RD      OE
                CS      GCS5

程序初始化       初始BANK5  16位数据总线
                 #define DATA16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a000002)
                 #define COM16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a000000)

下面这个函数有问题吗?程序执行到这一段好似就停车了。
void DispOneColor(unsigned short Colo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write_com(0x004f,0);        //行首址0
    write_com(0x004e,0);        //列首址0
    send_command(0x22);

    for(j=0;j<320;j++)
        for(i=0;i<240;i++)
        {
         DATA16 = Color;
        }

}

网友:
J溢出了。

楼主:
楼上的两位,你们叫我情何以堪啊。。。

楼主:
赶紧去改掉 试试,不过奇怪的是 ADS1.2没有溢出警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溢出是没有警告的  我也碰到过,用的KE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方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