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sco2611路由器简单配置问题

楼主(2011-05-20):
一台cisco2611路由器,只连接e0/0、e0/1两个口,采用ospf协议。设置完成后两口之间不能ping通。求明白网友指正。因为好多年不弄这个,所以这么简单问题都束手无策,真不好意思。
配置如下:

Current configuration : 532 bytes
!
version 12.2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up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uptime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hostname Router
!
!
ip subnet-zero
!
!
!
!
!
!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address 172.16.1.54 255.255.255.248
half-duplex
!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address 172.16.1.70 255.255.255.248
half-duplex
!
router ospf 100
no log-adjacency-changes
network 172.16.1.48 0.0.0.7 area 0
network 172.16.1.64 0.0.0.7 area 0
!
ip classless
ip http server
ip pim bidir-enable
!
!
!
line con 0
line aux 0
line vty 0 4
login
!
!
end

路由表显示如下:
Router#show ip rou
Codes: C - connected, S - static, I - IGRP,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E - EGP
       i - IS-IS,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not set

     172.16.0.0/29 is subnetted, 2 subnets
C       172.16.1.48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ernet0/0
C       172.16.1.64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ernet0/1
Router#copy runn star
Destination filename [startup-config]?
Building configuration...
[OK]
Router#

网友:
补充:激活端口
EN模式下:
interface Ethernet0/0
sh
no sh

interface Ethernet0/1
sh
no sh

网友:
另外,你为什么开OSPF协议啊?这种内部静态路由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其它的,如果没关的,最好去掉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反复做过no shut,没有作用。

不开路由协议,或者原来开rip协议,都不能让端口之间互访。一个端口接个交换机,然后用pc连接,可以ping 到本地e0/0和e0/1口,但是不能ping到那个网段的其他机器。哦,刚刚设置好ospf的时候,有10秒是通的,然后才断掉。

当两个路由口接到同一二层交换机,生成树协议就自动禁止一个口。

楼主:
啊,1楼是指在

Router#下进入int e0/1,再用no shut命令?

我都是在Router(congf)#下这么做的。难道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1楼是指在
router#下进入int e0/1,再用no shut命令?
我都是在router(congf)#下这么做的。难道我错了?

你错了。

网友:
还可以测试在路由器上ping 两个网段连接的PC,PC的网关最好指向路由器端口地址,掩码也要配合的,另外,你可以测试下,换了别的IP测试下,是不是被占用,还有隔离掉其它三层设备,最好独立搭环境测试。

楼主:
谢谢6楼答复!

我确实是在独立环境下测试的,也接入了其他网络设备,给每个端口一个小交换机。没有其他三层设备。
那么就是即便用show命令看到端口状态和端口协议状态都是up,仍然需要在Router#这一级利用int e.....命令进入并取消shut。

好。我测试过后,有问题的话再来请教!

楼主:
从一般网站没找到答案,上CISCO网站看他们自己的资料,查半天,终于发现应该是没有
no auto-summary,让子网自行合并造成的问题。

试一下看。回头报告结果。

网友:
router ospf 100
no log-adjacency-changes
network 172.16.1.48 0.0.0.7 area 0
network 172.16.1.64 0.0.0.7 area 0
这些是没用的啊,不用开OSP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outer ospf 100
no log-adjacency-changes
network 172.16.1.48 0.0.0.7 area 0
network 172.16.1.64 0.0.0.7 area 0
这些是没用的啊,不用开ospf的

是。今天将ospf协议全杀掉,换上rip v1,增加了那个no auto-summary,避免172.16子网自动汇聚,已经实现了两个局域网之间的互访。
其实之前曾经用过rip1,但是没有防止子网汇聚的语句,就无法实现两边的互访。

无论如何,谢谢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outer ospf 100
no log-adjacency-changes
network 172.16.1.48 0.0.0.7 area 0
network 172.16.1.64 0.0.0.7 area 0
这些是没用的啊,不用开ospf的
是。今天将ospf协议全杀掉,换上rip v1,增加了那个no auto-summary,避免172.16子网自动汇聚,已经实现了两个局域网之间的互访。
其实之前曾经用过rip1,但是没有防止子网汇聚的语句,就无法实现两边的互访。
无论如何,谢谢楼上!

RIP应该也不用的,你掩码都定义好了,怎么会汇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2.16.x.x是一个标准b类(私)网。没有停止自动汇聚的话,会将子网地址掩码当作标准格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