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SD卡切换

楼主(2011-05-20):
我想请教下大侠,谁搞过多张SD卡(并联,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然后通过FPGA选择读或者写任意一张,SD的数量大约2张或者四张,还有SD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线?有没有人给个思路或者方案,谢谢啦

网友:
SD卡有个片选端,要多张卡读写,就在这个地方上做文章。

网友:
clk  si  so

cs1 卡1

cs2 卡2

.。。。。。。。。。。。。

也可以再用3个io接595,接一大串595,输出cs1,cs2.。。。。n多都可以

网友:
哎,楼上,不行的!
因为SD的信号是双向的,根据工作状态数据的方向会变化。所以,只有两个办法比较可行:
1,模拟开关
2,双向电平转换(呃,也是起到模拟开关的作用,不过,更接近数字化呵呵)

网友:
嗯,如果设置SD卡工作在SPI模式,就方便一些。但是速度较低的。根据你的具体需要了。
貌似FPGA读写SD卡,多数都是工作在SPI模式的,SD模式IP据说很贵(好像还有加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