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怎么追加数据?

楼主(2011-05-20):
这是FATFS官网的说明:
The f_write writes data to a file.

FRESULT f_write (
  FIL* FileObject,     /*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structure */
  const void* Buffer,  /*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
  UINT 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UINT* ByteWritten    /*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
);

但是好像没有追加数据的功能,麻烦各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函数不是覆盖写,是续写,直接用。

网友:
简化的过程

res = f_open(&fdst, dstfil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打开文件
size=sizeof(kml_head)-1;
res = f_write(&fdst, kml_head,size, &bw); //写文件头
size=sizeof(kml_1)-1;
res = f_write(&fdst, kml_1,size, &bw); //写坐标1
size=sizeof(kml_2)-1;
res = f_write(&fdst, kml_2,size , &bw);//写坐标2
f_close(&fdst);//文件关闭

网友:
&bw 返回每次实际写入的字节数,判断一下防止存储区写满溢出

网友:
把文件指针移动到文件结尾,继续写可行不?我感觉应该可行,试试吧。

网友:
文件关闭后再打开也可以继续写么?菜鸟,来学习一下

网友A:
res = f_open(&file, file_name,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可写方式打开 没有文件则创建
   res = f_lseek(&file, file.fsize); //指针移到文件最后
   res = f_write(&file, Storage_buffer, 420, &br); // 每次需要写的数据为420字节
   res = f_close(&file);//关闭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 = f_open(&file, file_name,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可写方式打开 没有文件则创建
   res = f_lseek(&file, file.fsize); //指针移到文件最后
   res = f_write(&file, storage_buffer, 420, &br); // 每次需要写的数据为420字节
   res = f_close(&file);//关闭文件

res = f_lseek(&file, file.fsize); //指针移到文件最后
关键是这一句

网友(2012-11-05):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操作之后,文件会有多个NUL字符,也就是所谓的文件尾,请问这个如何消除?

网友(2014-08-27):
经过测试,8楼11楼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 = f_open(&file, file_name,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可写方式打开 没有文件则创建
   res = f_ ...

不过我又发现一个新问题,
for(i = 0;i<9;i++)
{
        sprintf(filebuff,"%i , " , &i);
        res = f_open(&faddata,"test.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lseek(&faddata,faddata.fsize);
        res = f_write(&faddata,filebuff,strlen(filebuff), &bw);
        res = f_close(&faddata);
}
这样之后发现test.txt之中只有"8,"
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B:
f_lseek ,读写文件可以直接偏移地址

我想向sd卡中写入csv 文件,然后读取
有没有直接可以写指定行 读指定行的函数
现在方法全部读取文件 然后 '\n'分割 再','分割很麻烦,
高手知道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f_lseek ,读写文件可以直接偏移地址

读指定行的话 好实现  fgets+循环计数  到达那个计数的时候操作
写指定行的话  有点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_lseek ,读写文件可以直接偏移地址

每行数据等长,读写还能方便一点,但是写时候也只能覆盖,而不能插入的确挺麻烦的。

网友:
        刚刚试了可以的
f_unlink("0:/test/Test.txt");
        f_mkdir("0:/test");
        fr=f_open(&fil, "0:/test/Test.txt", FA_CREATE_NEW);
        f_close(&fil);//关闭文件

        fr=f_open(&fil, "0:/test/Test.txt", FA_WRITE);//向文件写入数据
        f_puts("MAIL:XXXX@126.com QQ:123456789", &fil);
        f_write(&fil,"ABCDEFGH",8,&bw);
        f_close(&fil);//关闭文件

        fr=f_open(&fil, "0:/test/Test.txt", FA_WRITE);//向文件追加数据
        fr=f_lseek(&fil,f_size(&fil));//指针移动到文件结尾
        f_puts("I Love WangLi forever",&fil);//再追加数据
        f_close(&fil);//必须关闭文件

        fr=f_open(&fil, "0:/test/Test.txt", FA_OPEN_EXISTING|FA_READ);//再打开文件
        f_read(&fil,buff,sizeof(buff),&br);//读完数据文件会被关闭,下次读取需要重新打开
        //f_gets(buffer,sizeof(buffer),&fil);
        f_close(&fil);//关闭文件
        LCD_ShowString(0,110,buff);

网友(2015-03-29):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B:
f_lseek ,读写文件可以直接偏移地址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操作CSV, 想读写指定行,又不想每行数据都固定长度浪费读写时间, 请问你后来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