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下各位朋友这线是什么高档线.急急求!

楼主(2011-05-20):
这线的名称不知道,找了几个月都找不到这线哪里有卖.2头都是插到杜邦针上的.
麻烦知道的朋友高手告知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什么啊,陷阱?

楼主:
LS朋友?你是说什么陷阱?
我上传不了图片,我发了个图片地址,复制到地址栏就可以看了.
麻烦帮下忙

网友:
你这个地址不能看,转到 http://www.qqq888.cn/uploads/081231/1_164700_4.gif

楼主:
我又改了下地址.不好意思了

网友:
还是没有,还是转到那个地址,你耍呢吧

楼主:
这次没问题了

网友:
.图片我传上来了

楼主:
我谢谢 icetea 兄了.
就是这线了.不知叫什么线,在哪里有卖

网友:
逻辑分析仪上面的线吧~觉得和HP的长得好像啊

楼主:
9楼 huangdog 兄我实在是谢谢你了.我怎么就没想起逻辑分析仪来.哎.
对,就是逻辑分析仪上的线,而且不是和HP的长的像,就是HP逻辑仪上的线.
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9楼 huangdog 兄我实在是谢谢你了.我怎么就没想起逻辑分析仪来.哎.
对,就是逻辑分析仪上的线,而且不是和hp的长的像,就是hp逻辑仪上的线.
再次说声谢谢.

LZ 这客气的。。。HP 也帮另外一家厂家代工逻辑分析仪的线的。。。

再次说声不客气。。。哈哈~

网友:
这是安捷伦逻辑分析仪配套的信号采集线,貌似很贵的

网友:
刚才给你找了下,淘宝上有卖的,搜索“安捷伦 逻辑分析仪测试线”就可以找到了

一个是可以采集16通道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168572359

楼主:
我又来谢谢热心帮助的朋友了.
这线确实贵了点,不过质量好,用起来方便.
我这就去入手了.

再次谢谢各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