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阿莫先去看看那个5.4uV吧

楼主(2011-05-20):
关于uV的讨论,貌似不止我一个。

先看看别人的某些指标,然后,给自己留适当的余地,以便最终开坛卖产品。

网友:
又开新帖了,战斗力真强。
观看争论

网友:
楼主坚持住,你要坚信自己是ourdev论坛的最大亮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精神上的愉悦就交给你了。

网友:
烦死这种帖子了

网友:
楼主这屌人是不是三路吃太多了,秀逗了.或者是屁股痒痒欠插

网友:
继7。5k哥以来又一哥

网友:
楼主很逗啊,30uv升级到5.4uv,大家等着明天看楼主开贴讨论1uv了

网友:
我表示关注,围观天顶星科学家ING

网友:
那个只是5.4uv噪声,不是5.4uv精度,温飘,市电波动都会有影响。

网友:
我期待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uV 的出现! 哈哈

网友:
30uV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以uV RMS来衡量纹波和噪声指标,必须指定带宽,如不指定带宽,则指标应该是nV/√Hz。
5.4uV基本上就是普通运放输入短路时的宽带噪声水平,一个BJT的NF大概3dB,还有电阻的热噪声,电源纹波/共模抑制比等等因素,做一个30uV纹波的电源难度是很大的,除非你的定义是0.1-10Hz的超低频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有道理!

网友:
膜拜 12楼  ,积分5000多,我1000多了,水平有你1/50 就好了....

楼主:
哎,12楼,不要讲那么详细哦。

坛子的首脑们,还在蒙昧状态呢。

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个参数======他们现在的所谓产品都不提这东东的。

xx uV 一般可以指输出3.3V或者另外某通用电压,用xxx设备测一下得到的。

一个明显的参数:输出5V时,噪声基本接近 输出3V时的两倍。

我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让他们首先听说一下“噪声”。更详细的他们还接受不了呢。对吧,莫痰猪。

网友:
你不想活了,静观!

网友:
人家那5.4uV只是那个帖子楼主说的,
至于是否真的还有待检测,
楼主就当真了

网友:
麻烦楼主看看精密基准的指标再来讨论5.4uV

比如看看5位半万用表常用基准LM399AH的指标.

好像是Vrms 典型值7uV

网友:
跟着莫大后面围观……这年头太多奇怪的物体让人费解。。。

网友:
突然发现LZ是ID缩写是HI-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坚持住,你要坚信自己是ourdev论坛的最大亮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精神上的愉悦就交给你了。

楼主这种人真是很幽默。这贴子看完后心情舒畅,腰不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30uv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以uv rms来衡量纹波和噪声指标,必须指定带宽,如不指定带宽,则指标应该是nv/√hz。
5.4uv基本上就是普通运放输入短路时的宽带噪声水平,一个bjt的nf大概3db,还有电阻的热噪声,电源纹波/共模抑制比等等因素,做一个30uv纹波的电源难度是很大的,除非你的定义是0.1-10hz的超低频纹波。
咕唧霖的学识的确让人佩服。
这个分论坛叫“春风电源”。 神经病过来挑战的是春风电源,当然是要以春风电源的条件下定义30uv.
如果跳离“春风电源”这个范围,那楼主是真正的神经病,我就不陪楼主玩直接封锁id了。

哎,我只是认为电路可以向另一方面做一个版本而已。
其实,我这个帖子的意思是:  已经有很多更高指标的存在。我从前的帖子说了几个数字,都是有依据的,而且,并不过分的。

其实20uV也是挺便宜的,不过,适用面太窄了,我根本没提的。
在我看来,30uV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指标。例如在输出1.8V,电流300mA,频率10Hz~100kHz这种很实用的状态下。
当电流达到4A时,用户基本也就不追究你的噪声指标了啊。

考虑多数状态,而已。

网友:
光说不练,我严重鄙视!
有本事,做一个精度达到5.4uV的电源出来秀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分你妹啊,依据你妹啊,我板子上用的ADI的精密基准源,1.0V的0.1-10hz噪声都有4uv,4.096V两刀一片的都特么的7uv的噪声,你一个功率源能把噪声做到uv级??撞墙撞死算了。

网友:
偶笑了,笑我水平太菜,觉得很丢脸,很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同定位的产品有不同的指标,通用可编程电源很少需要这个指标,所以市场上没这种产品。
特殊用途的电源当然有30uV以内的,不过就不是0-20V/4A这种指标了,俗话说针无两头利,做产品需要妥协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些不着边的需求滚到哪个区都是被人拍死的了。

网友:
我都懒得耍楼猪这样的神经病

网友: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所在的行业,我把TW设备的样本拿出来,参数和个别强人根本没法比!
我们样本写的最好表面粗糙度 RA0.3-0.5um
强人样本上可写着:最好表面粗糙度 RA0.02um
我记得瑞士原装机才敢标0.2,还要百万级别以上的机器才是。

网友:
其实20uV也是挺便宜的,不过,适用面太窄了,我根本没提的。
———是什么?说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uv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以uv rms来衡量纹波和噪声指标,必须指定带宽,如不指定带宽,则指标应该是nv/√hz。
5.4uv基本上就是普通运放输入短路时的宽带噪声水平,一个bjt的nf大概3db,还有电阻的热噪声,电源纹波/共模抑制比等等因素,做一个30uv纹波的电源难度是很大的,除非你的定义是0.1-10hz的超低频纹波。

咕唧霖果然是高手啊,

不知楼主懂得多少?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个帖子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047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我和楼主没关系啊,我甚至刚注意到这里有个春风电源版。

我那个电路是用泰克台式万用表交流挡测量的纹波rms=5.4uV,频率应是50Hz/60Hz

并不代表全带宽rms=5.4u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和楼主没关系啊,我甚至刚注意到这里有个春风电源版。
我那个电路是用泰克台式万用表交流挡测量的纹波rms=5.4uv,频率应是50hz/60hz
并不代表全带宽rms=5.4uv
用示波器测一下试试。

用200MHz示波器测了,不打开20MHz带宽抑制,Vp-p是5mV,打开带宽抑制,Vp-p是1.5mV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和楼主没关系啊,我甚至刚注意到这里有个春风电源版。
我那个电路是用泰克台式万用表交流挡测量的纹波rms=5.4uv,频率应是50hz/60hz
并不代表全带宽rms=5.4uv
用示波器测一下试试。
用200mhz示波器测了,不打开20mhz带宽抑制,vp-p是5mv,打开带宽抑制,vp-p是1.5mv

按照楼主的想法,你的电源太差劲了,呵呵,楼主要搞30uV的,你这个20MHz之内是1500uV,50倍的差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和楼主没关系啊,我甚至刚注意到这里有个春风电源版。
我那个电路是用泰克台式万用表交流挡测量的纹波rms=5.4uv,频率应是50hz/60hz
并不代表全带宽rms=5.4uv
用示波器测一下试试。
按照楼主的想法,你的电源太差劲了,呵呵,楼主要搞30uV的,你这个20MHz之内是1500uV,50倍的差距啊!!!

呵呵 楼主厉害呀,祝他能搞成功。我只能把工频的纹波压到5.4uV,他要是把全频段压倒30uV级别那我就要拜他为师了。

网友:
全频段?
不知道用个单节锂电池测测10G内的噪声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全频段?
不知道用个单节锂电池测测10g内的噪声有多少?

那个要从普朗克常数的级别上来讨论问题了!就算是电池,你也不能保证每一微秒都发生了相同数量的化学反应来产生电流啊,这样产生还是有纹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和楼主没关系啊,我甚至刚注意到这里有个春风电源版。
我那个电路是用泰克台式万用表交流挡测量的纹波rms=5.4uv,频率应是50hz/60hz
并不代表全带宽rms=5.4uv
用示波器测一下试试。
按照楼主的想法,你的电源太差劲了,呵呵,楼主要搞30uv的,你这个20mhz之内是1500uv,50倍的差距啊!!!
--......

除了YY牌电源,其他电源都有纹波,当然了,YY牌电源是理想电源。

网友:
我不曉得大家为何对于楼主罵声连连?.......我想問楼主5.4uV如何测得其正确性精度多高?如果你发在信号產生器那里討论比较对味。
有纹波未必不好,以前开发混音器扩音机總希望双电源供应器能帶有可調纹波幅度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不曉得大家为何对于楼主罵声连连?.......我想問楼主5.4uv如何测得其正确性精度多高?如果你发在信号產生器那里討论比较对味。
有纹波未必不好,以前开发混音器扩音机總希望双电源供应器能帶有可調纹波幅度的功能。

如果是ADC或者DAC之參考電源,那麽做到5.4uV是可以,但是難度也是非常大的。但要是做的給係統供電的功率級電源,比如給計算機主板供電的,那基本是做夢。

网友:
我看是不是以后有踢场子嫌疑的都应该要求实名制

网友: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纹波的定义。一般来说交流分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衰减后依然叠加在直流上的是纹波。

狭义上的纹波频率只包括工频50Hz/60Hz,在这个频率上做到5.4uV是可能的,而如果包括各种谐波和电网上的各种干扰,总的Vrms就大得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许更应该叫做噪声而不是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纹波的定义。一般来说交流分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衰减后依然叠加在直流上的是纹波。
狭义上的纹波频率只包括工频50hz/60hz,在这个频率上做到5.4uv是可能的,而如果包括各种谐波和电网上的各种干扰,总的vrms就大得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许更应该叫做噪声而不是纹波。

正解,所以电源指标写的是Ripple & Noise。
两个写在一起是因为区分Ripple和Noise是没意义的,负载看到的总是两者的叠加,对负载来说都是噪声。
对噪声敏感的负载,例如ADC,一般都在尽量靠近芯片的地方安置滤波电路或低噪声二级稳压,很少会直接依赖大功率电源提供超低纹波指标,因为系统其它部分产生的噪声和EMI通常早就盖过电源纹波噪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纹波的定义。一般来说交流分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衰减后依然叠加在直流上的是纹波。
狭义上的纹波频率只包括工频50hz/60hz,在这个频率上做到5.4uv是可能的,而如果包括各种谐波和电网上的各种干扰,总的vrms就大得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许更应该叫做噪声而不是纹波。
正解,所以电源指标写的是ripple & noise。
两个写在一起是因为区分ripple和noise是没意义的,负载看到的总是两者的叠加,对负载来说都是噪声。
对噪声敏感的负载,例如adc,一般都在尽量靠近芯片的地方安置滤波电路或低噪声二级稳压,很少会直接依赖大功率电源提供超低纹波指标,因为系统其它部分产生的......

说的真好,就是短短一段10cm的导线感应的噪声也远远超过几十个u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纹波的定义。一般来说交流分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衰减后依然叠加在直流上的是纹波。
狭义上的纹波频率只包括工频50hz/60hz,在这个频率上做到5.4uv是可能的,而如果包括各种谐波和电网上的各种干扰,总的vrms就大得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许更应该叫做噪声而不是纹波。
正解,所以电源指标写的是ripple & noise。
两个写在一起是因为区分ripple和noise是没意义的,负载看到的总是两者的叠加,对负载来说都是噪声。
对噪声敏感的负载,例如adc,一般都在尽量靠近芯片的地方安置滤波电路或低噪声二级稳压,很少会直接依赖大功率电源提供超低纹波指标,因为系统其它部分产生的......

原来这样,我一直以为纹波跟噪音是可以分开考虑的呢。

最近总打错字啊,嚎叫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纹波的定义。一般来说交流分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衰减后依然叠加在直流上的是纹波。
狭义上的纹波频率只包括工频50hz/60hz,在这个频率上做到5.4uv是可能的,而如果包括各种谐波和电网上的各种干扰,总的vrms就大得多了,我觉得这部分也许更应该叫做噪声而不是纹波。
正解,所以电源指标写的是ripple & noise。
两个写在一起是因为区分ripple和noise是没意义的,负载看到的总是两者的叠加,对负载来说都是噪声。
对噪声敏感的负载,例如adc,一般都在尽量靠近芯片的地方安置滤波电路或低噪声二级稳压,很少会直接依赖......

我一直很纳闷,5.4uv怎么测的,至少要在电子暗室里吧,不然就现在这电磁环境就能感应出多少uv

网友:
回复 网友J:

测试用万用表Tektronix DMM4040交流档(工频)。万用表本身带低通滤波器所以非工频噪音都滤掉了,测到的仅仅是工频纹波。

网友:
LZ的电源大概只有在物理教科书的超完美世界里才能找到吧……

网友(2011-07-24):
咧着嘴把这种帖子看完,不过很受教啊,也很愉悦~~~~~~~~

网友:
这帖子中的电源大仙都出现啦。

网友:
5.4uV 真的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