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电子罗盘的偏置带和校正,谢谢

楼主(2011-05-20):
使用honeywell的某款磁阻传感器用于设计二维电子罗盘中,要求精度达到1度,发现几个问题让我困惑:
(1).我用的是HMC1055系列,其数据手册上说传感器内部自带的偏置带的作用是用于抵消硬磁环境的干扰,可将输出电压偏置校正为0,既然已经作硬磁校正,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在软件上校正,即原地转圈收集每个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了,直接计算角度就可以了?
(2).数据手册上说复位/置位带的作用是除了恢复磁阻的灵敏度,还有另一作用是抵消各磁阻的温漂的影响,是否也将外界硬磁的干扰也抵消了?因为软件计算时,是用Vset - Vreset,其中Vset、Vreset为地磁场作用的电压与偏置电压的和 ,这里偏置电压包括外界硬磁的作用,通过相减,将此偏置消除。
(3).没有使用偏置带的传感器,是否一定要做软件校正【原地慢慢转圈】?
(4).偏置带闭环应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是否是不断反馈使输出电压到0V时对应的偏置带驱动电流即为对应的地磁场?
(5).硬磁干扰、软磁干扰、传感器温漂究竟该怎么修正?
请教各位大大该怎么办?

网友:
没HMC1055的资料,没用过;
我用的HMC5883。可能有些类似吧。
我用的过程是这样的:
原地转圈是为了检测周围磁场,然后计算后抵消这些磁场对罗盘的影响。有方案和公式。一般都需要原地转圈。
建议过程如下:
1.数据->角度。先简单把HMC1055的采集到的利用公式,数据处理(X,Y),分出所对应在0~360的象限;通过反函数计算角度,对应象限不同,可以得出0~360的角度;正常情况下,转一圈,应该可以得到一组类似圆的数据。
2.在上一步正常情况下,再考虑矫正的事情。就是考虑“原地转圈”收集数据。
硬磁校正是圆心矫正,软磁矫正是把你的不规则圆矫正为圆。矫正有公式的,找下资料。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有些东西我也不是都懂的。只把自己知道的说下。

网友:
HMC1055包含HMC1051Z HMC1052  MEMSIC MXS3334UL ,看看它们的资料,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