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AR 下初始化mini 2440 栈指针问题

楼主(2011-05-20):
前段时间 搞来一块 mini2440 起初用Keil开发但是老是在调试的时候出现错误,改为更稳定的IAR环境开发  磕磕碰碰几天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从启动代码(参照Keil启动代码修改而来) 进入main 再调用其他函数,然后——————然后程序就跑飞了…………
Jlink 调试确定为SP指针问题,不过修改多次 要么和icf冲突 要么达不到效果  特来求助

楼主:
发现一个怪问题  IAR 调用 c 函数 栈指针 是向下减的----  特意做了一个 递归 测试

楼主:
还是自己搞定了  不知道正规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楼主:
;//========================栈空间定义===========================================
        SECTION CSTACK:DATA:ROOT(2)
        DATA
C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CSTACK_TOP
        SECTION SVC_STACK:DATA:ROOT(2)
        DATA
SVC_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SVC_STACK_TOP
        SECTION IRQ_STACK:DATA:ROOT(2)
        DATA
IRQ_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IRQ_STACK_TOP
        SECTION FIQ_STACK:DATA:ROOT(2)
        DATA
FIQ_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FIQ_STACK_TOP
        SECTION UND_STACK:DATA:ROOT(2)
        DATA
UND_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UND_STACK_TOP
        SECTION ABT_STACK:DATA:ROOT(2)
        DATA
ABT_STACK_BASE
        DS8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ABT_STACK_TOP

        LDR                R0,=UND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UND|I_Bit|F_Bit
        MOV     SP, R0

        LDR                R0,=ABT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ABT|I_Bit|F_Bit
        MOV     SP, R0

        LDR                R0,=FIQ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FIQ|I_Bit|F_Bit
        MOV     SP, R0

        LDR                R0,=FIQ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IRQ|I_Bit|F_Bit
        MOV                SP,R0

        LDR                R0,=SVC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SVC|I_Bit|F_Bit
        MOV                SP,R0

        LDR                R0,=SVC_STACK_BASE
        MSR     CPSR_c, #Mode_SVC|I_Bit|F_Bit
        MOV                SP,R0

        LDR                R0,=CSTACK_TOP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R0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section CSTACK};
define block SVC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section SVC_STACK};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section IRQ_STACK};
define block FI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section FIQ_STACK};
define block UND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section UND_STACK};
define block ABT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section ABT_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