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实体和结构体的程序怎么用

楼主(2011-05-20):
我是初学者,用的是VHDL语法,在教材中出现一个程序是有多个实体和结构体组成,我看书后理解的是每次烧程序就只能是一个结构体和实体,那么这种多个实体和结构体的程序该怎么用和怎么烧写。

网友:
大一些的程序里面,一般是用顶层的程序引用多个component来实现,每个component有自己的entity和architecture。复杂点的应用也可以在entity下面构建多个architecture,用configuration选择用哪个architecture。

楼主:
哦!就是用元件例化啊,呵呵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