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通信的Stuff Error和Form Error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0):
先介绍一下我的CAN通信构成,总共包含4个CAN节点,一个只发送(1号),一个既有发送又有接收(2),另两个只接受(3、4号)

现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各个节点的CAN0STAT=71(1号)/CAN0STAT=79(2号)/CAN0STAT=69(3、4号)  我发现这都是出现了Stuff Error (填充错误)

我看见CAN-Bus规范2.0中有一句“在使用为填充法编码的信息中出现了第六个相同的位电平时,将检测到一个填充错误”但我还是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在数据

帧的某个场(共7个场)不能出现,还是整个数据帧都不能出现6个以上相同位电平。

    在就偶尔也看见CAN0STAT寄存器显示Form Error (形式错误),我感觉和上面的Stuff Error出错的原因是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我采用的是标准帧格式,望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具体到CAN初始化时应怎样避免发生这种错误。

网友:
1)The frame segments START OF FRAME, ARBITRATION FIELD, CONTROL FIELD,DATA FIELD and CRC SEQUENCE are coded by the method of bit stuffing.
2)yes, you are right. Form error is to detect fixed field which is not listed above.
3) pls check the baud rate for every CAN nodes. if possible, CANcase or else can be used for validation.
thanks.

网友:
波特率设置、采样点设置、信号质量、线长、终端电阻,挨个查过去。

网友:
1楼说的很对,看来对CAN协议比较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楼和2楼都说了查波特率,我的波特率是按厂家给出的值设定的,有一个问题是,我用的C8051F500单片机,他的时钟精度是0.5%,我用的内部时钟,这个有可能有影响,我用外部时钟试试。

    我用我的1号机和一个CAN适配器通信时,出现没前面说的问题,只是出现没有应答错误,这应该和CAN适配器只监听有关吧。

网友:
内部时钟精度是一定达不到0.5%的,由于CAN应用对时钟要求较高,还是用晶振吧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是晶振的问题么?我在调试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弄了几天也没弄好,愁!

网友:
c8051f500内部的振荡器可以满足CAN总线的传输要求,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晶振问题应该可以不用考虑了。

网友(2012-08-30):
是什么原因啊?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