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partan 3e FPGA Vccaux 的电压范围问题

楼主(2011-05-20):
新人小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spartan-3e xc3s250e做一个数字下变频的板子。 FPGA供电用的是TI 的TPS75003, 输入是DC 5V,理论上输出三路:3.3V, 2.5V, 1.2V,刚好对应fpga上的Vcco,,Vccaux,Vccint 。 我用的就是TPS75003 datasheet上的电路,但实际三路输出的电压分别为:3.349V, 2.611V, 1.263V。 在spartan-3e的datasheet上写的, Vcco最大推荐范围是3.465V, Vccaux是2.625V,Vccint是1.260V。 显然,现在Vccint引脚上的电压会超过推荐值,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对FPGA的工作状态影响大不? 会不会烧坏片子?

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不会烧坏的。
TPS75003 的输出是偏高一点的。
输出直连FB都是1.22的典型值。

我常用TPS65051,当有多个BANK不同电压的时候,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4979&bbs_page_no=1&bbs_id=1029
我这里有原理图,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