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步进电机,采用A3977控制,电机的额定电压为12V,额定电流为0.4A,在A3977哪里限制了

楼主(2011-05-21):
各位大侠:

      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12V,额定电流0.4A,我采用A3977驱动,在A3977那里通过电阻限制了最大电流为0.5A,请问此时可以用24V供电?

      如果可以的话,那和12V供电有什么不同?

网友:
限制最大电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小Vref的电压值,另外一个是增加采样电阻的阻值

12V与24V的驱动电压,有影响的只是电机高速性能。

受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影响,电机的转速越高,输出力矩越小。最简单的改善方法是提高驱动电压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您的回复为我解惑了!谢谢!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12V和24V供电只影响电机的高速时的性能,如果是低速运行,只要电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性能差别不大。

因为我看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压都很宽的,例如24V-60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