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pm板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ppm板子兼容jr3810adt和国产fs的2.4g低端控么?
ppm板子如何烧录固件?,编程器直接写入还是能用isp刷?
有bootloader么?熔丝位是如何设置?
以上问题还请老鸟回答,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pm板子兼容jr3810adt和国产fs的2.4g低端控么?
ppm板子如何烧录固件?,编程器直接写入还是能用isp刷?
有bootloader么?熔丝位是如何设置?
以上问题还请老鸟回答,多谢了!!

基本都兼容,直接刷,熔丝位请搜坛子

楼主:
请教楼上:是不是用mk tool刷bootloader不需要设置熔丝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