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传输】将正交脉冲信号(光栅尺|编码器),频率小于100Khz,能否无线透明传输几米

楼主(2011-05-21):
以前遇到过正交脉冲信号(光栅尺|编码器)想要远传出去, 可是找到的无线模块都是传输数据的,不知道哪位高人知道如何解决?

正交脉冲信号也就是差分的两路脉冲,相位差90°, 频率小于100Khz, 无线传输距离10米内即可, 要透明传输, 尽量做到实时.
下图就是正交编码器信号, 如果无法实现, 能否实现单路的脉冲信号透明传输?

???????????? (原文件名:TM???????ü??.jpg)

我将问题重新描述一下:
   例如: 汽车轮子上安装一个霍尔|光电|接近等传感器, 当车轮转一圈可以产生n个脉冲, 能否将此脉冲实时发射出去, 这样车载仪器就可以很简单接收了. 这里的关键是实时透明传输, 有何办法?  这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或者根本就是一个悖论

楼主:
自己顶顶, rp不行呀. 木有人理

网友:
太过专业的东西,高手们也没有碰到过,所以没人敢回应。

网友:
那只能参考电视信号的调制与解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只能参考电视信号的调制与解调了
查了很多无线模块, 都是传输数据, 即使号称可以传输方波的,也是对方波有很多要求,且无法保证实时.
对高频,宽带等是一窍不通. 电视的原理貌似可以解决. 但这里的要求传输距离很短.

网友:
可以在安装编码器的地方用一个MCU进行计数工作,然后通过无线传输数据到目标系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安装编码器的地方用一个mcu进行计数工作,然后通过无线传输数据到目标系统吗?
谢谢回复
通常的解决方案都是用一个MCU线进行采样处理,然后在无线发射.  可现在不行, 要保证实时性, 不知道我楼主提到的问题是否无解?

网友:
模型遥控器的实时性如何?

网友:
参考机械鼠标的模式,其实一般鼠标也一样的,透传不太现实,都要先计数的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接近传感器装在汽车轮子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接近传感器装在汽车轮子上吗?
车轮转速和发动机转速,路面等对汽车行驶噪声的影响。同步采集好做分析。仪器和麦克风等在车外布置。

网友:
如果是测轮速为什么不把磁铁固定在轮子上,这样霍尔不动就可以了。
如果车是带ABS的可以直接使用ABS的轮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测轮速为什么不把磁铁固定在轮子上,这样霍尔不动就可以了。
如果车是带abs的可以直接使用abs的轮速信号。
有很多办法解决.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找可以将数Khz的方波或类似方波能够调制解调的方法. 因为不能直接导线连接的场合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