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是如何控制数码管显示的

楼主(2011-05-21):
用STM32F103VBT6作为控制器,4*4键盘作为输入,共阳极数码管作为显示器,共阳极数码管用PNP三极管驱动连接STM32的I/O口,数码管的另外几个口通过电阻直接连接STM32的I/O口,请问这样子一般键盘是如何控制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2011-09-14):
单片机扫描按键值,再在数码管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