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为啥没反应。知道的进来(multisim)

楼主(2011-05-21):
点仿真后,数码管为啥没反应。

网友:
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输出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看那个图,貌似共阳的,公共端接的地,除非4511输出负电压,否则打死都不亮~~~

网友:
ca是共阳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供阴还是共阳的,貌似LZ这个就弄错了。

即使用4511驱动供阴的,段码输出是要通过电阻接过去的,否则仿真报错。

还有数据输入,悬空时的状态不确定,建议上拉后通过拨码开关接地来控制。

网友:
CA: Common anode     共阳
CC: Common cathode   共阴

网友:
啊哦。。。俺也没注意那个C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那个图,貌似共阳的,公共端接的地,除非4511输出负电压,否则打死都不亮~~~

换了个共阴的,现在亮了。

网友(2011-10-08):
或者接个在芯片出接个下拉,也许能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