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IP问题

楼主(2011-05-21):
在UIP的代码中,很多地方用了register,比如:
void
uip_process(u8_t flag)
{
  register struct uip_conn *uip_connr = uip_conn;

#if UIP_UDP
  if(flag == UIP_UDP_SEND_CONN) {
    goto udp_send;
  }
#endif /* UIP_UDP */

  uip_sappdata = uip_appdata = &uip_buf[UIP_IPTCPH_LEN + UIP_LLH_LEN];
......

请问为什么要加register?

楼主:
被标识为register的变量存储在cpu寄储器中,cpu访问寄存器内存极快,一般可用于,大循环体内,提高循环效率。
用法:register int nTmp;

网友:
现在的编译器大多都不需要 register 了,不用也照样尽量给优化到寄存器里面.
但会继续兼容老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