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U8002A-30V/5A电路的实验进度,多图(不断更新)

楼主(2011-05-21):
现已调通斩波的电路部分,比输出电压高5.9V,这个与原板是一样的,接下来就是稳压部分啦。
原版变压器资料:

上图

楼主:
虽然看不到图,也要先占个位。

楼主:
能看到图了,只是比较慢。

网友:
前排占位,学习ING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的路子一步一步走下来,定会弄出好东西!

赞一个,楼主与那位 “爽完了”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对,那家伙低于地平线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肯定会继续进行下去。先把功能调出来。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

网友:
MC14538 的第1和第15管脚 需要接地吗?是不是芯片内部默认他们是接地的?
能不能将IC20-LM393的输出脚和IC21-MC14538的输出波形贴上来

网友:
Agilent-U系列是台湾富贵的,收购了以后作为低端产品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MC14538 的第1和第15管脚 不要接地。

IC20-LM393第7脚输出50Hz方波(过零信号),IC21-MC14538B的第10脚/6脚输出相位差180度的方波。

楼主:
稳压部分焊上了,有点问题,用电位器手动调基准,最低输出电压只能到0.3V左右。

网友:
又一个高手, 期待大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下面的矩形波是A点的仿真波形,奇怪怎么不是你测出来的50%占空比的方波

回复 楼主:

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同步斩波后的电压,纹波可以看出来是100Hz
而稳压输出的电压纹波是50Hz,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很奇怪,我觉得也应该是100Hz。

楼主:
这个是用Proteus仿真的结果:是50%的方波。

那个纹波也是100Hz的,只是一个高一个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精减版原理图:

更新汉字显示问题。

网友:
这次图画的非常漂亮了

楼主:
发个预览图,昨天没传上来。

楼主:
订做的环形变压器今天回来了。
400VA,净重4.51KG,有点重,刚才称了一下一台兆信RXN-3010D的整机重量是6.3KG。
线的颜色是厂商自己定的,没有按要求做,方便生产。

网友:
这个电源看上去非常厉害, 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如果用现成的套件(假如老陈出套件)能装起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陈,你好,我觉得原电路有几个地方有问题,不知道我的发现对不对,你看看
电压采集和电流采集的两个端口都反了,如图改动才能形成一个负反馈回路;

我觉得原电路中的这个保护电路还是留着比较好,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不知道原电路输出端有没有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HER308之类的

模拟电路的控制地,我觉得应该放在电流采集电阻之前,我看了Aglient E3648的电路,应该如此。

原来画的图中这个采集电压时在900uH电感之前的,这里改成了电感之后,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电压反馈那里好像是没错,因为DAC_VOLTAGE和REF构成了个加法电路,U14B的输出是正的电压。

采样电路取在电感之后可能是怕斩波引起的浪涌窜入采样电路吧、。

网友:
引用图片【19楼】rainbow 老陈

这个预览图也看不清楚呀。。。。。一放大就模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14-B输出的是负压,是反向加法器,电压反馈通路和你的电源是一样的,电流的有一些不一样;

那个只是采集同步电压信号,想不清楚为什么要那样接,理论分析不了,只能做实验来验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电压的部分确实无误(已实验正确)。电流的部分还需确认(正在实验)。
2、保护电路可以保留。其输出端有一个1N5402。原理图中忘了画了。如下图:

3、经确认(将取样电阻拆下),图确实错了,数字的GND在取样电阻的前面,如你所示的位置。有点不解就是我将取样电阻及0欧姆的电阻取下后,取样电阻的前面的那个点与数字的GND仍为导通的。(四层板里面的走线根本看不到)
4、原本的图有误,电路板上是在电源后面的,原来测量的时候没有将电感取下,是我的失误。

楼主:
前面测的输出纹波较大,原因已找到,是测量错误。正确的测量结果如下图(输出17V/5A):

测量错误 (原文件名:TEK0023.JPG)

测量正确 (原文件名:TEK0024.JPG)

网友:
好,又一个DIY的数控电源,希望这个有好的结尾

楼主:
恒流已调试成功。在恒流状态的纹波比恒压稍大。以下是17V/5A状态下的测试结果。

另外,电压反馈是画反了。deadline2012分析的是对的,说明deadline2012很用心啊!

网友:
期待套件出来。

楼主:
再上几张图,线飞的一塌糊涂:

楼主:
至此,恒压/恒流功能已测试完毕,结果显示,目前的实验与原板有相当大的差距,据我分析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运放的影响,实验板上用的是LM201,原板为LM201A,实验板上的LM358,原板上为LM258A及LM258。
2、Layout的影响,实验板为万用板上飞线,原板为4层板。
3、阻容元件的影响,实验板上为取样放大部分为5%精度的普通0805电阻(邮购部买的电阻册),原板上为1%精度的1206电阻,实验板上的补偿电容未做调试。
4、其它的影响就比较少了。
下一步,找时间画画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的精度对纹波的大小不会有影响,只会影响以后的调压精度。

现在的纹波差不多是原版的两倍,尤其是看横流模式的区别,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到纹波中的主要频率分量是来自前面的同步斩波降压电路,
我猜测可能是前面滤波电容的问题,如果容量足的话可能电容的ESR大了。

老陈再把电压设定在相同的输出值,满负荷带载,然后对比测量滤波电容上的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34楼的结果就是相同电压/负载的状态下测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流滤波电容上的也要做个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原板是4个尼康3900uF/63V的并联。
我这个板上是什么NIPPON CHEMI-COM的4700uF/63V,2个并联,等一下我再加两个试试,淘的。

楼主:
经过几天的奋战,主PCB板发出去打板了,JLC。5PCS,约300大洋。18cm*16cm,板挺大的。
显示面板还没画,计划还是用数码管,那玩意比较皮实,耐折腾。
问题可能还有不少。线走的不啥地。
上个图。

网友:
18cm*16cm只是电源部分还是包括MCU部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几天的奋战,主pcb板发出去打板了,jlc。5pcs,约300大洋。18cm*16cm,板挺大的。
显示面板还没画,计划还是用数码管,那玩意比较皮实,耐折腾。
问题可能还有不少。线走的不啥地。
上个图。

板子话得十分犀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包括MCU。

只剩下面板的部分了。

网友:
感觉挺棒的,支持!

网友:
这块板子,焊接工作量不少啊!

网友:
非常期待能出套件~

楼主:
回51楼:电路板刚回来,功能调试中,功能不稳定就无从谈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教各位,上图中电压控制部分的U14-B的输出不会影响U14-A的输出,进而影响电压采样的准确性吗?

网友(2011-07-14):
密切关注楼主,早出套件

网友:
进度如何?
成功了吗?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图看来很久,学到不少东西,也感觉设计这个电源实在太牛了……得再好好研究

网友:
问下,前端的斩波会产生多大的纹波?

类似的电路很早以前试验过,但那时也没有仪器。。

有空仿真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参考31楼的测试结果。

网友(2011-08-19):
好帖要顶,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记下细读。

网友:
学习了。真正的高手就是不同凡响。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啊!

网友:
MARK。
学习了。我去年就要做,目前还在纸上谈兵呢。

网友(2011-09-18):
希望有套件出啊

网友:
希望出套件。

网友:
今天才发现老陈和春风哥一样,名气大振

网友:
老陈太强了,用洞洞板也能搭出这么复杂的电路。
学习了。
继续关注中。。。

网友(2011-10-25):
老乡,你的电源套件,啥时候出来啊,给俺来一套,中不中?

网友(2011-11-30):
好久没更新了,估计楼主比较忙!

网友:
点解没下文了

网友(2012-01-13):
楼主没进展了??

网友:
老陈用的Pads?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

网友:
铺铜形状挺别致的,咋做到的?
是自己画模板,还是根据规则,自动避让成的?

网友:
楼主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2012-02-27):
回复 网友G:
好帖要顶,让更多的人看到!

不顶不行,顶老乡。。。。

网友(2012-06-13):
期待老陈的套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陈用的PASD啊,你的库能传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陈用的PASD啊,你的库能传一份吗?

有空整理一下传上来。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下了原理图研究一下。。MARK

网友:
复杂的东西只能看看罢了

网友:
请问楼主OVER_A   OVER_C  是做什么的?这电源有防倒灌功能吗?比如我用这个电源来给蓄电池充电,然后停电了,蓄电池会不会倒灌入电源?输出并联的保护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起保护作用?

网友:
求楼主更新进度啊

网友(2012-09-19):
同求 求楼主更新进度啊

网友:
求楼主更新进度啊 顶顶 顶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TEMP\桌面

网友:
晕 不会发图片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IC9 同相端和反相端 反没反???

网友:
只要有网 每天必然关注

网友:
非常期待能出套件

网友:
一比才知道我们做的太小儿科了,记号。

网友:
谁能说说 预调压部分的过零检波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看这种图这么这么舒服的

网友:
路过一下,膜拜……

网友:
期待成品+套件。。支持老陈了

网友:
比较关心AG的电源纹波+噪声做那么低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3-01-03):
楼主实在是太厉害的,一定投入了不少时间,精力还有财力,而且还让大家分享,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3-06-07):
膜拜啊,老陈牛人

网友:
那个900微亨的电感是必须用的吗?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奋战,主PCB板发出去打板了,JLC。5PCS,约300大洋。18cm*16cm,板挺大的。
显示面板还没画,计划 ...

楼主的这幅图在PADS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强力支持一下,搞好了吗?

网友:
焊工真好

网友(2013-10-18):
高手啊,不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把393  4 脚接-12V就是方波了,但是实际电路就没试过

网友(2014-01-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 ...

这么久了,这个电源有后续消息吗?

网友(2014-02-21):
前期的预调压是如何根据后面所需的电压来调整的呢,看了好久看不出嘛

网友(2014-06-30):
很感谢楼主,不好意思我最近也借鉴了楼主的电路图。我把触发器部分阉割了,基本实现了预稳压,就是在输出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变压器会响。   前面加电感效果也不明显,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这个问题是不是跟触发器部分有关系?加了预稳压,是不是变压器容易饱和 ,要牺牲变压器的容量才能解决,就是要更大容量的才行?

网友(2014-08-28):
做出来了吗?看不到图!顶顶先!

网友:
确实用心了,理论加上实践,等后续内容

网友I(2016-01-19):
好久没有更新了,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最终的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久没有更新了,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最终的效果怎样?

最终流产。
调整到输出正常,控制部分的软件没时间去完折腾了,期待有机会再来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流产。
调整到输出正常,控制部分的软件没时间去完折腾了,期待有机会再来一次。 ...

那真的很可惜,都投入那么大精力了,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您的大作

网友(2016-04-08):
可惜了,投入那么多精力和财力了

网友(2016-10-01):
引用 楼主:
最终流产。
调整到输出正常,控制部分的软件没时间去完折腾了,期待有机会再来一次。 ...

可以把文件发上来吗?打样玩玩

网友(2017-02-27):
陈版有没有最新的原理图pdf想学习学习,看帖子之前分享的有问题。 打算什么时候再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