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个步进电机控制方案--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每一个电流0.25A

楼主(2011-05-21):
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大家赐教:

   一个系统中需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每一电流约0.25A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或是有没有芯片可以控制多个电机的?

   以前只控制一个电机,我用A3980. 现在用控制四个,是不是要用四个A3980?觉得这这个方案不是很精简,电机不要求同时转动,用四个A3980有些浪费。所以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A3988 一片能控制2个....

楼主:
这个芯片低度特性不满足要求,这个最低温度-20度,

网友:
如果是四线电机的话那就用L6219就搞定,
如果是六线的话那可以考虑用2803。
这些我都搞过的了

楼主:
L6219大概多少钱一片?看了一下手册,应该比A3980(25元)便宜,但是做细分挺麻烦的,还需要一个DAC。

  还有好的方案推荐吗?用四个A3980,成本一下在就提上来了!

网友:
L6219一个大概在5到6块钱之间。不用加DAC也可以,用PWM来代替都OK,电路图我已经有发表了,你可以查看我发表的帖子,做细分也不难,一般可以做到128细分。L6219我用得比较多。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您发表的电路,学习学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