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3.42编译rt0.3.1 bsp目录下的LM3S程序出现185个警告

楼主(2011-05-21):
小弟想学RT,硬件平台为LM3S,下载了RT0。3.1的程序包,第一下就遇到困难了

目录为\RT-Thread-0.3.1\RT-Thread-0.3.1\bsp\lm3s

而编译SAM7S则像教程上说的那样只有三个警告,求解
很多都是个这警告..\..\net\lwip\src\core\snmp\mib2.c(526):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还有..\..\filesystem\dfs\src\dfs_init.c(72):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startup.c(98): warning:  #223-D: function "eth_system_device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101): warning:  #223-D: function "rt_hw_luminaryif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还有几个变量定义但未使用的警告
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想学rt,硬件平台为lm3s,下载了rt0。3.1的程序包,第一下就遇到困难了
目录为\rt-thread-0.3.1\rt-thread-0.3.1\bsp\lm3s
而编译sam7s则像教程上说的那样只有三个警告,求解
很多都是个这警告..\..\net\lwip\src\core\snmp\mib2.c(526):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还有..\..\filesystem\dfs\src\dfs_init.c(72):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startup.c(98): warning:  #223-d: function "eth_system_device_init" d......

这个warning是引入lwip增加的warning,记得在最新版本上已经解决了。
http://lists.gnu.org/archive/html/lwip-devel/2010-03/msg00094.html
你可以在本地版本上fix掉,也可以直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