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proteus 仿真过程中出现 no model specified for xxx.

楼主(2011-05-21):
请教各位前辈 proteus 仿真过程中出现 no model specified for xxx.

网友:
xxx器件没有仿真模型!(大概这个意思)

网友(2011-08-31):
proteus 不单提供仿真模型,而且提供原理图器件,用于PCB制作,这种器件不支持仿真,在选择器件的时候要注意,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只能找相同或相近功能的器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