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上传了哈哈来个mk tool汉化版,不太好看凑合吧

楼主(2011-05-22):
汉化的不完整,期待他人完善,语言试选择es就可以了

楼主:
有的地方不太具体有能翻译的给我补充下,多谢了!

楼主:
# Author: Ingo Busker
# last update: 22.10.2010
#--------------------------------------
# $ is LF  ,   ~ is CR
#where are the help-pages in the wiki ?
ucwiki/en/ = ucwiki/
# ---- Labels NC ------
AngleNick = AngleNick
AngleRoll = AngleRoll
AccNick = AccNick
AccRoll = AccRoll
MK-Flags = MK-Flags
NC-Flags = NC-Flags
NickServo = ServoNick
RollServo = ServoRoll
GPS Data = GPS数据
CompassHeading = RumboBrujula
GyroHeading = RumboGyro
SPI Error =SPI错误
SPI Okay =  SPI OK
I2C Okay =  I2C OK
ACC_Speed_N = Veloc_ACC_N
ACC_Speed_E = Veloc_ACC_E
Speed_z = Veloc_Z
N_Speed = Veloc_N
E_Speed = Veloc_E
P-Part = Parte-P
I-Part = Parte-I
D-Part = Parte-D
PID-Part = Parte-PID
Distance N = Distanc N
Distance E = Distanc E
GPS_Nick = GPS Nick
GPS_Roll = GPS Roll
Used_Sats = Sats en uso
# ---- Labels FC ------
YawGyro = GyroTimon
Height Value =高度值
AccZ = AccZ
Gas =气压计
Compass Value = Valor Brujula
Voltage =电压
Receiver Level =接受等级
Gyro Compass = 陀螺罗盘
Motor Front =前马达
Motor Rear =后马达
Motor Left =左马达
Motor Right =右马达
VarioMeter = VarioMetro
MK3Mag CalState = MK3Mag CalState
Servo = 舵机
Hovergas = Gas de Estacionario
I2C-Error = I2C错误
Current [0.1A] =电流[0,1A]
Capacity [mAh] =容量[mAh]
Voltage [0.1V] =电压[0,1V]
# ---- Labels MK3Mag ------
Magnet X =磁场 X
Magnet Y =磁场 Y
Magnet Z =磁场 Z
RawMagnet X = RawMagnet X
RawMagnet Y = RawMagnet Y
RawMagnet Z = RawMagnet Z
Attitude Nick = Actitud Nick
Attitude Roll = Actitud Roll
Magnet X Offset =磁场X偏移
Magnet X Range =磁场X范围
Magnet Y Offset =磁场Y偏移
Magnet Y Range =磁场Y范围
Magnet Z Offset =磁场Z偏移
Magnet Z Range =磁场Z范围
Calstate = Estado
Heading =标题
User0 =用户0
User1 =用户1
Acc X = Acc X
Acc Y = Acc Y
Acc Z = Acc Z
RawAcc X = RawAcc X
RawAcc Y = RawAcc Y
RawAcc Z = RawAcc Z
Acc X Offset = Acc X Offset
Acc Y Offset = Acc Y Offset
Acc Z Offset = Acc Z Offset
Heading X = Rumbo X
Heading Y = Rumbo Y
Attitude Source =来源
I2C Error =I2C错误
#------------------------------
Online-Versions =在线版本
Download =开始下载
Update Version-List... =获取更新列表
Close =退出
Open Downloads... =打开下载目录...
FLASH Bootloader (ISP)... = FLASHEAR Bootloader (ISP)...
Flash bootloader... = FLASHEAR Bootloader...
Update Software (serial)... =选择固件文件
normal firmware update... = 一般固件更新(RS232 / MKUSB)...
open & close comport =打开和关闭com口
Online Versions... =连线版本
Debug... =修改参数
Auto Update =自动更新
STRx 2x speed =STRx 两倍速
Activate Bind =激活绑定
AVR Program Verify =AVR的程序验证
Recent files... =最近的文件...

OSD Data =OSD数据
Waypoint Holdtime =航点保持时间
Distance to target position =距离目标位置
Distance to home position =距离起始点位置
Direction to target position =目标位置方向
Direction to home position =起始点位置方向
no OSD data =无OSD数据
Altitude: =海拔:
Height:[m] =高度:[m]
Radius:[m] =半径: [m]
Heading:[癩 = Rumbo:[癩
HaltTime: = Tiempo Parada:
Event =事件
stopped =停止
Scroll =滚动
Mode =模式
GE status =GE状态
RX quality =接收质量
Speed [m/s]: =速度[m/s]
Waypoint x from y =航点为x from y
0 / 0 = 0 / 0
Mode: = 模式:
?? = ??
Send waypoints to NaviCtrl =发射航点至导航板
Receive Waypoints from NaviCtrl =从导航板接收航点
Fly to position (NOW) = 正要飞往的位置
Delete waypoint and fly to HomePosition... =删除航点并飞往起始点
Altitude Setpoint =海拔高度设定值
Thrust =推力
Move to MK position =移动到飞控的位置
Start GE = 启动 GE
Change mode = Cambiar Modo
File = 文件
Load Picture... =载入图片...
GeoTag... =地理标记...
Settings =设置
Show 3D always on top =总是在最上层显示三维立体
Logging =登陆
Start logging... =开始记录...
Stop logging =停止记录
Playback... =回放...
Data Link = 数据连接
RX only =只有RX
WayPoints =航点
Waypoints =航点
Editor... =编辑器...
Delete =删除

Communication timeout! = 通讯超时!
ERROR =错误
INFORMATION =信息

-> MK3Mag =电子罗盘
-> NaviCtrl =导航板
-> FlightCrl =飞控板
-> MKGPS =GPS
Analog data: =模拟数据:
Remote-Display: =远程数据:
Save only active/visible data ? $YES: only visible$NO: all data =仅保存活动/可见光数据
Export CSV... = 导出CSV...
.  not connected   . =没有连接
X-Axis: =X轴:
Flight-Ctrl Parameter =飞控参数
Firmware update && Terminal... =固件更新终端...
Exit =退出
Export (.csv) =保存文件
Load (.csv) =打开文件
Switch to (only from NaviCtrl) =切换至  。
Settings... =设置
BACK =返回
STOP =停止
START =开始
Are you sure ? =准备好了么?
Delete ALL waypoints on map =在地图上删除所有航点
Time = 时间
Motortest activ =测试马达
Address: =地址:
Analog (click to switch) =模拟(点击进行切换)
Unexpected Comport ERROR - Restart application ! =意外的端口错误请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waypoints in Mission Plan =计划任务的航点
Mission Plan =计划任务
Connected to Flight-Ctrl.$~ =连接到飞控l.$~

Add position to list =新增航点清单
Delete selected waypoint =删除选定的航点
Move waypoint down in list =在列表中下移航点
Move waypoint up in list =在列表中上移航点
Delete waypoints and fly to HomePosition... =删除航点并飞往起始点...
DelayTime: =延迟时间:
Use F2 to edit, Enter to apply changes =使用F2来编辑,回车来变更
Load waypoint list... =读取航点列表...
Save waypoint list... =保存航点列表...
Waypoint-List =航点列表
Send to NaviCtrl =发送到导航板
Receive from NaviCtrl =接受自导航版
Load from File =加载文件
Save To File =保存文件
Delete (local) =删除(地点)
Delete (NaviCtrl) =删除(导航板)
Delete (both) =删除(两者)
Waypoint =航点
Move Up =上移
Move Down =下移
Add =添加
Fly To... =飞往...

Channels =频道
Configuration =配置
Stick =杆
Looping =循环
Altitude =海拔
Camera =相机
Navi-Ctrl = Navi-Ctrl
Navi-Ctrl 2 = Navi-Ctrl 2
Output = 输出
Mixer-SETUP =混合器设置
Coupling =耦合
User =用户
Gyro =陀螺
Misc =杂项
Function =功能
Channel  =频道
GAS: =气压计:
YAW: =TIMON:
NICK: =NICK:
ROLL: =ROLL:
! No data received ! = !没有收到数据!
Sensitive receiver signal validation =接收灵敏度验证
Name of configuration: =配置的名称:
emtpy = vacio
Active Components / Functions = Componentes/Funciones Activos
Altitude control =海拔高度控制
Compass =指南针
Orientation fixed =定位
GPS = GPS
Axis-(de-)coupling = (De-)Coupling Ejes
Rotationrate limiter = Limitador de rotacion
Heading Hold (Nick/Roll) = Modo Acrobatico (Heading Hold)
External Control: =外部控制:
0-Off, Dubwise: Gain, Riddim >128-On =0关闭, Dubwise:增益, >128开
Setup of the looping feature =循环功能的设置
loop, while stick up = Looping, con Stick arriba
loop, while stick down = Looping, con Stick abajo
loop, while stick right = Looping, con Stick a derecha
loop, while stick left = Looping, con Stick a izquierda
Gas limit: = 气压限制:
Response threshold: =响应阀值:
Hysteresis =迟滞
TurnOver Nick = TurnOver Nick
TurnOver Roll = TurnOver Roll
Yaw P: = 偏航P:
Yaw I: = 偏航I:

Enable Altitude control =启用高度控制
0 - automatic~$120 - middle position=0自动~$120 - posicion media
Gain / Rate: =增益/速度:
Hover variation: =hover变化:
Stick neutral:~$point =中立点:
Setpoint: =设置点:
Altitude P: =海拔P:
Barometric D: =气压D:
Height limitation control =高度限制控制
Vario altitude control = Control Altura modo Vario
use switch for setpoint =使用开关设定点
enable acoustic vario = activar variometro acustico

Servo control: =伺服控制:
Nick compensation: = Compensacion Nick:
Servo min: =伺服min:
Servo max: =伺服最大:
maxrvo refresh rate: =伺服刷新率:
Nick = Nick
Roll = Roll
invert direction =反向
empty =空

Enable GPS =启用GPS
GPS Mode Control: =GPS模式控制:
GPS Gain: =GPS增益:
GPS Stick Threshold: =GPS条阀值:
Min. Sat. = Sats Minimos
CommingHome, Free, PositionHold = VolverACasa, Libre, MantenerPosicion
0-free, 100-PositionHold, 200-ComingHome =0无, 100定点, 200来自起始点
0- PostionHold by Mode Control = 0定点控制模式
Limit: =限制:

GPS Wind Correction: =GPS风力修正:
Speed Compensation: =速度补偿:
GPS max. Radius: =GPS最大半径:
GPS Angle Limit: =GPS角度限制:
PositionHold~$Login time: =定点登陆时间:
[%] -  only for PositionHold mode = [%]只有定点模式时

Out1 Bitmask: =输出1 位:
Out1 Timing: =输出1 时序:
Setup of Out1, Out2:          J16 && J17 [FC V1.x]     SV2.1 && SV2.5 [FC V2.x] = Configurar Salida1/Salida2:          J16 && J17 [FC V1.x]     SV2.1 && SV2.5 [FC V2.x]
Out2 Bitmask: =输出2 位:
Out2 Timing: =输出2 时序:
Click to change sequence: =点击以改变顺序:
Undervoltage ~$Warn. Bitmask (Out1): =欠压报警位(输出1)
Undervoltage ~$Warn. Bitmask (Out2): =欠压报警位(输出2)
Only active after motor start: = solo activo despues de arrancar motores
Motor off, LED output level =马达关闭LED输出电平

Compass effect: =指南针效果:
Under voltage [0.1V]: =under 电压[x0,1V]:
Emergency-Gas: = Gas de Emergencia:
Emergency time [0.1s]: = Tiempo de Emergencia [x0,1s]:
Min. Gas: =最低海拔:
Max. Gas: = 最高海拔:
Sender signal lost: =发送信号丢失:
one cell or total voltage =单节电池电压

Main I: =主要的I:
Drift-Compensation =漂移补偿:
ACC / Gyro - Comp: = ACC / Gyro - comp:
Dynamic stability: =动态稳定性:

Yaw~$ pos. feedback: = Realimentacion posic. Timon~$:
Nick / Roll~$feedback: = Realimentacion Nick / Roll ~$:
Yaw correction: = Correccion Timon:

Parameter 1: =参数1:
Parameter 2: =参数2:
Parameter 3: =参数3:
Parameter 4: =参数4:
Parameter 5: =参数5:
Parameter 6: =参数6:
Parameter 7: =参数7:
Parameter 8: =参数8:
Gyro P: =陀螺P:
Gyro I: =陀螺I:
ACC / Gyro - Faktor: = Factor ACC/Gyro:
Gyro D: =陀螺D:
GPS-P: = GPS-P:
GPS-I: = GPS-I:
GPS-D: = GPS-D:
GPS Acc: = GPS Acc:
Nick/Roll P: = Nick/Roll P:
Nick/Roll D: = Nick/Roll D:
GPS Z: = GPS Z:
Z-ACC: = Z-ACC:
Setup of motor mixer (this setup is GLOBAL for all settings)~$(100% - 64) =马达方向设置(这个是全局的设置)~$(100% - 64)
Name: =名字:
Load mixer setup from file... = 载入马达方向设置文件...
Load... =载入...
Save to mixer setup to file... =保存马达方向设置文件...
Save... =保存...

Parameterset: = Cjo. Parametros:
Read parameters from FlightCtrl = Leer parametros desde FlightCtrl
Read =读
Write parameters to FlightCtrl = Escribir parametros en FlightCtrl
Write =写
OK = OK

Read parameter from file =从文件中读取参数
Save paramters to file =保存参数到文件
Please insert GPS positions... =请插入GPS航点...

Help =帮助
Read parameters =读参数
Save parameters =保存参数
Load Motorsetup... =载入马达设置...
Save Motorsetup... =保存马达设置...

SV used for navigation = Satelites Activos para Navegaci髇
UTC time =UTC时间
Save to file =保存到文件
Cancel =取消
Ublox module and NaviCtrl are still in gps debug mode. $~You now can close the MK-Tool and start the ucenter-tool for advanced configuration.$~This option is only for EXPERTS ! = Modulo UBLOX y Navyctrl en modo debug $~Puede cerrar ahora el MKTOOL y abrir el U-CENTER tool para configuracion avanzada $~pcion solo para EXPERTOS!
Information =信息
GPS-Data =GPS数据

Info =信息
Scope =范围
Motortest =马达测试
Interval =间隔
Interval (ms) =间隔(ms)
Simulation =仿真
Yaw-offset =Yaw便宜

#----------

$~ERROR: Can't open comport !$~ = $~错误无法打开端口$~
$~Starting firmware update.....$~ = $~开始固件更新...$~
$~preparing reinit of EEPROM... = $~Preparando reinicializacion de EEPROM... =
Connecting... =连接...
~$Connecting (try to reset hardware and start bootloader). =连接(尝试重置硬件和启动引导器)
$~Erasing flash... = $~擦除flash...
Erasing... =删除...
Programming... =编程...
Verifying... =验证...
Progress: %3d%% =进度: %3d%%
Progress: 100%% =进度: 100%%
~Transmitting data........ = ~传输数据........
$~Switching to higher baudrate... = $~切换到更高的波特率...
$~Transmit-Buffer: not supportet - ABORT = $~Transmision de buffer no soportado - ABORTANDO
$~Transmitting data... = $~传输数据...
$~CRC error. File damaged.$ = $~CRC校验错误.文件损坏.$
$~Verifying data = $~核实错误
.CRC-ERROR. = .CRC效验错误.
Reinit EEPROM: = Reinicializacion de EEPROM:
reinit EEPROM... = Reinicializacion de EEPROM...
compatible IO-Mode$~ =兼容的IO模式$~
$~Reading file... = $~读文件...
$~Programsize: %d Bytes = $~程序大小: %d Bytes
$~Controller: %02X unknown - ABORT = $~控制器: %02X desconocido - ABORTANDO
$~Controller: %02X unknown - ABORT = $~Controlador: %02X desconocido - ABORTANDO
$~ERROR: Controllertype mismatch ! = $~ERROR: Tipo de controlador incorrecto!
~                              ~Transmitting data... %d%% = ~                              ~Transmitiendo datos... %d%%
Flight-Ctrl is NOT compatible to this MikroKopter-Tool ! (FC:%d, PC:%d) $$~Please update to the lastest MikroKopter-Tool AND firmware versions.$~SETTING dialog deactivated!$~Update functions are still active... ! = Flight-Ctrl NO compatible con esta version de MKTool!! (FC:%d, PC:%d) $$~Por favor actualice al 鷏timo MKTool y a los ultimos firmwares de las placas.$~El cuadro de parametros permanecer?desactivado $~El cuadro de actualizacion est?habilitado, puede actualizar desde ahi...
Connected to Flight-Ctrl.$~ = Conectado a la Flight-Ctrl.$~
Connected to Navi-Ctrl.$~ = Conectado a la Navi-Ctrl.$~
Connected to MK3Mag.$~ = Conectado a la MK3Mag.$~
ALL =全部
Getting label  = Leyendo etiquetas
no connection = sin conexion
%d records loaded.$%d values skipped. = %d registros cargados.$%d valores ignorados.
Transfering setting... = Transmitiendo datos...
Setting successful written. = Parametros escritos con exito.
Transfering mixer data... = Transmitiendo datos del mezclador...
Mixer data successful written. = Datos del mezclador escritos con exito.
Values are okay = Valores correctos
Please check your values ! = Por favor comprueba los valores!
unlimited = ilimitado
Please select 'Load Picture' in File menu... = Por favor seleccione 'Cargar Imagen' en el menu Archivo
Data Link: RX only = Link de datos: solo RX
Data Link: OK = Link de datos: OK
Data Link: ERR = Link de datos: ERROR
Data Link: WAIT = Link de datos: ESPERANDO
OSD incomp.! = OSD incompatible!
Logging data... = Logging de datos...
Start logging... = Comenzando Logging...
Illegal GPS JPEG comment! $~%d words not 10 ! = Comentarios GPS en JPEG no validos! $~%d words not 10 !
Imagesize (%dx%d) Position %f : %f = Tama駉 Imagen (%dx%d) Posicion %f : %f
Satellites = Satelites
Fix mode = Modo Fix
Data count = Numero datos
no Fix! = sin Fix!
2D-Fix = 2D-Fix
3D-Fix = 3D-Fix
Empty Mission Plan = Plan de Vuelo vacio
waypoints in Mission Plan = waypoints en Plan de Vuelo
waypoint in Mission Plan = waypoint en Plan de Vuelo
Click to select waypoint in mission plan. Click and move to change position. = Pulsa para seleccionar waypoint en el plan de vuelo. Pulsa y arrastra para mover waypoint.
Time: = Tiempo:
%d waypoints received. = %d waypoints recibidos.
Waypoint list in NaviCtrl is empty. = Lista de waypoints en Navyctrl vacia.
Error while processing waypoint #%d! = Error procesando waypoint #%d!
%d waypoints read from file. = %d waypoints leidos desde archivo.
Are you sure ?$$Set FlightCtrl parameters to default values ? = 縀stas seguro?$$縋oner los parametros originales en la FlightCtrl?
#----------
Set Serial Channels = Establecer canales serie
Serial Channels = Canales Serie
Press ENTER to submit changes = Pulsa INTRO para confirmar los cambios
no joystick = sin joystick
Buttons = Botones
Buttons: = Botones:
Button  = Boton
WARNING = AVISO
Axes = Ejes
Axes: = Ejes:
Transfer of serial channels active = Transmision de canales serie activos
Use deadzone = Usar zona muerta
Setup... = Configuracion....
Channel 1 - 12: = Canales 1 - 12:
Serial Channel 1 - 12: = Canales Serie 1-12:
Change language... = Cambiar idioma...
Language file: = Archivo de idioma:
Language changes will take effect after NEXT restart. = Los cambios de idioma se haran efectivos despues de cerrar y abrir el MKTOOL.
Abort = Abortar
RESTART = REINICIAR

Parameterfile = Archivo de Parametros
Write parameters... = Escribir parametros...
Read parameters... = Leer parametros...
Motorsetup = Configuracion de motores
Save Motorsetup... = Guardar configuracion de motores...
Read Motorsetup... = Leer configuracion de motores...
Waypoint-List = Lista de Waypoints
Radius = Radio
Select receiver: = Seleccionar receptor:
[in 10ms] = [en 10ms]
Fixed timing 0.1s = timing fijado 0,1s
active = activo
Parameterset = Cjo. Parametros
Multisignal (PPM) = Receptor gen閞ico (SPPM)
Spektrum satellit = Receptor Spektrum
Spektrum satellit (2048) = Receptor Spektrum (2048)
Jeti satellit = Receptor Jeti
ACT DSL = Receptor ACT DSL

BL-Ctrl settings = Parametros BL-Ctrl
max. current: = max. corriente
PWM scaling: =  escalado PWM
Temperature limiter = limite temperatura
Current scaling: = escalado corriente
Reverse direction: = Invertir direcci髇 giro motores
Store in EEPROM: = Guardar en EEPROM:
Restore Defaults = Recuperar valores por defecto

Connected to BL-Ctrl.$~ = Conectado al variador BL-Ctrl.$~

Carefree control: = Control Carefree:
Gyro stability = Estabilidad Gyro.
Motor mixer (GLOBAL for all settings)~$(100% - 64) = Mezclador de Motores (GLOBAL para los 5 cjos. de parametros)~$(100% - 64)
Orientation has to be set in each setting ! = La Orientaci髇 debe establecerse por separado en cada cjo. de parametros !

no status information available = sin Info de Estado
Hardware Error = Error Hardware
- Hardware: Gyro NICK error = - Hardware: Error Gyro NICK
- Hardware: Gyro ROLL error = - Hardware: Error Gyro ROLL
- Hardware: Gyro YAW error = - Hardware: Error Gyro TIMON
- Hardware: Acc NICK error = - Hardware: Error Acc NICK
- Hardware: Acc ROLL error = - Hardware: Error Acc ROLL
- Hardware: Acc Z error FlightCtrl installed upside down ?) = - Hardware: Error Acc Z (縠st?la FlightCtrl mirando correctamente hacia arriba?)
- Hardware: Pressure sensor error = - Hardware: Error Sensor Presi髇
- Carefree control error/not possible (compass okay?, Orientation = 0 ?) = - Error en Control Carefree (縠st?bien y calibrada la MK3MAG? 縀st?la Orientaci髇 a cero?)

- I2C bus error (check I2C connections) = - Error en bus I2C (chequea las conexiones I2C)
- BL-Ctrl missing (check connections & mixer setup) = - No encuentro algun BL-Ctrl (comprueba conexiones y mkm cargado en Mezclador de Motores)
- SPI communication error. No data from Navi-Ctrl = - Error comunicacion SPI. No recibo datos desde Navi-Ctrl
- no receiver signal = - sin se馻l de receptor
- Mixer setup error (check mixervalues) = - Error en valores del Mezclador de Motores (comprueba la tabla)

- SPI: no data from Flight-Ctrl = - SPI: no llegan datos desde la Flight-Ctrl
- no data from MK3Mag = - no llegan datos desde el MK3Mag
- Flight-Ctrl software incompatible = - Firmware instalado en Flight-Ctrl imcompatible (actualizala por favor)
- MK3Mag software incompatible = - Firmware en MK3Mag incompatible (actualizala por favor)
- no data from MKGPS = - no llegan datos desde el MKGPS
- invalid compass value (MK3Mag not calibrated ?) = - Valor de MK3MAG inv醠ido (縣as calibrado el MK3MAG?)

How to... = Como...

setpoint rise and fall in vario mode  = Setpoint sube o baja en modo Vario
Motor safety switch: = Interruptor de seguridade de Motor
0 - OFF = 0 - OFF
Manual control speed: = Control manual de velocidad
1-fastest = 1-mas rapido
Go to servo output configuration... = Ir a config. de salida de servos...
You are going to reset the value of this parameter set to DEFAULT values.$$~Do you also want to reset to channel mapping (YES) or keep the actual channel mapping (NO) ? = Vas a resetear los valores de este cjo. de parametros.$$~縌uieres tambien resetear la configuracion de canales (YES) o mantener la actual (NO)?

楼主:
因为不知道准确意思有很多地方没有汉化保留了原文
每一行等号左边的是英文等号右边的是相应的译文。
有兴趣汉化的朋友可以拷贝下去把等号右边的部分改成相应的汉字然后直接回帖,我会把他们收录起来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
楼主为啥不告诉大家修改相应的Language_××.dat就行呢
让大家根据各自的习惯自行翻译/修改各自版本的MK-tool不更好吗?

楼主:
上面不是有么!
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你要修改的language_xx.dat文档就可以了,改好了之后在软件里选择你改的那个语音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1-09-03):
楼主真是好人啊!e文的看的头痛,正在发愁呐,有你这个好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怎么还是英文的啊。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太需要了..tks

网友(2011-11-14):
谢谢楼主!我是来学习的,总算找到了想要的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02):
话说那个英文的也不是难看懂,
倒是与这个软件的通信协议更值得解析

网友:
楼主知道 他的通信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