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单片机的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5-22):
MSP430???????· (原文件名:???????·.jpg)

这是MSP430单片机的电源电路,哪位高手能帮我说明一下 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和 各个元器件的作用?
多谢了。

网友:
P1是USB供电,一般在+5V左右,S10是直流供电接口,C4,C6,C5,C12,C19,C20的作用是滤波,容量大的滤除低频,容量小的滤除高频。A1是电源开关。D20的作用是防止S10引入的电源反接短路,D21防止USB电源倒灌,U5,U8是稳压管,D16是电源指示灯
工作原理如下:
当使用USB或外部供电时,按下电源开关,电压经过1117-3.3输出3.3V电压,同时D16得电发光。
不足之处:从S10出来的电路放反了,不符合常规。那个D20应该放到输入端上,

网友:
热心人啊,说的很详细。

网友:
D20那么放自有他的道理。

网友:
想了一下,D20放在GND那端也有好处,就是将U5的输出电压抬升约0.7V , 这样经过D21之后正好还是5V,

如果系统需要准确的5V电源,这么做就很巧妙了。

如果系统不需要5V,则放在输入端和GND端都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