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后会偏离纬度500多米,有没解决的办法 请师傅们指教啊

楼主(2011-05-22):
我有好几个模块  有几个会偏离 没偏离的上路导航很正常,偏离的上路根本就没发用,定位时对比偏离的都是偏离纬度500米左右,而且所有偏离的模块都偏的一个样,我对模块没多少认识 只会基本的驱动和定位,这多是精英啊,请有时间的兄弟指教一下,有没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谢了!

     我用的模块是SIRF 2e LP 04-05年产的  模块通过PL-2303HX转usb电脑用。

网友(2011-06-25):
偏离不是你的问题,是地图的问题,百度一下火星坐标吧,我也在为这个问题头痛呢

楼主(2011-08-02):
回复 网友A:

试过不是地图问题的
真盼高手指导
能解决的请Q我 qq:275702311 定给酬谢!

网友:
恭喜你!!如果只是偏移500米,说明你完全成功啦,地图的人为错误大概就500左右。

网友:
电脑上啥地图软件?

网友:
为啥认为不是地图问题啊 ?

网友:
1、技术不要盲目,测试精度不是用地图测的,逻辑思路错误。
2、直接查看你的经纬度输出值,对比真实经纬度,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比真实经纬度    ------- 对他也比较困难,高精度的点一般人是没有的。只有搞测量的才有。

网友:
各种民用导航仪加上google地图什么的,也不能确定一个点的精确坐标吗?

楼主(2011-09-02):
偏移应该是时区问题,,已按论坛的瑟夫Ⅲ方法去读瑟夫Ⅱ成功了,但写入后还是偏 估计读取的还是不对或不完整 ,我想继续把瑟夫Ⅱ没偏的时区正确完整的读取出来再写一次到偏的模块里
  有会的大哥能指导下吗

网友:
模块比较差吧 偏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