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 性能真不错,请看我的测试

楼主(2011-05-22):
一次连续发送1W个数据包(每包32字节)用时测试(接收方也确实收到了1W,但暂时还没校验数据正确性,当然是在很近的距离下):

SPI波特率  用时  【2字节CRC】
(Mbps)    (ms)
   2   -   2290
   4   -   1525
   8   -   1525
  12   -   1525
----这是不是意味着,传输速度达到了: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852459016393442623 KB/s

SPI波特率  用时  【1字节CRC】
(Mbps)    (ms)
   2   -   2270
   4   -   1485
   8   -   1485
----这是不是意味着,传输速度达到了:32*10000/1.485/1024=210.43771043771043771043771043771 KB/s

换算成bps = 210.43771043771043771043771043771 * 8 / 1024 = 1.6440446127946127946127946127946 Mbps,跟其宣称的无线速率 2Mbps,已经差不多。有点怀疑,继续测试中。。。。不日公布结果哦。

如果正确的话,那用其来传输文件/音频,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咯,哈哈,想想就爽!!!!

网友:
吓死我了 我没有仔细看呢个小数点 这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24L01要是有着样的传输速率绝对绝对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反正我试的时候感觉挺好的 没有出现丢包的现象 当然希望lz能继续测一下传输距离..

网友:
应答还是不应答
应答不可能这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答还是不应答
应答不可能这么高的

不应答,发送方只发,接收方只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答还是不应答
应答不可能这么高的
不应答,发送方只发,接收方只收
不应答情况下远距离或者有干扰时丢包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应答?
不应答这么高的速率有意义吗?

网友:
顶,正需要这样的数据,令我增加对24L01的信心,我的应用也不需要应答

网友:
"----这是不是意味着,传输速度达到了: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852459016393442623 KB/s "

no. the right answer is:

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9873049750983275092834509832435213091283
98709870987087098708707098702394850928364502847059870987097098734093442623 KB/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不是意味着,传输速度达到了: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852459016393442623 kb/s "
no. the right answer is:
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9873049750983275092834509832435213091283
8708709870987087009870987068769876870709870987098709870987098709......

米哥真搞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应答?
不应答这么高的速率有意义吗?

目前正在做 文件传输 应用中,是双向通讯应用。不日再公布结果哈

楼主:
最高SPI速度测试数据:
(测试环境:仍然是发送端连续发1W包数据,接收端对接收数据包计数)

在 SAM3U4EA 平台,SPI速率 >=32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在 AVR32UC3A3256 平台,SPI速率 >=27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不是意味着,传输速度达到了: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852459016393442623 kb/s "
no. the right answer is:
32*10000/1.525/1024=204.91803278689873049750983275092834509832435213091283
870870987098708700987098706876987687070987098709870987098709870987098......

这么长的循环节?200多位的循环节?。。。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显示:双向通讯,用其传输文件可达到【130KB/s】左右,优化一下程序,将一些超时重传的时间再压缩一下、将Class4的SD卡换成Class6的、提交SPI速度.....,速度应该还有增加

测试平台:AVR32UC3A3256
发送端:从SD卡通过FATFS文件系统读指定的文件数据并通过24L01发送出去
接收端:从24L01接收文件数据,通过FATFS文件系统将文件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SPI速度:8Mbps
24L01配置:使能2字节CRC、2Mbps空中速率、使用3字节地址、固定宽度的数据包(32字节),文件传输过程中,协议定义每个文件数据包带30个字节的有效文件数据。

如果使用1字节CRC,在接收端收到的文件 与 发送端的源文件 字节大小相同,但CRC32值不同,也就是说接收端出现了乱码;而使能2字节CRC后,在接收端收到的文件 与 发送端的源文件 的CRC32值已完全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新测试结果显示:双向通讯,用其传输文件可达到【130kb/s】左右,优化一下程序,将一些超时重传的时间再压缩一下、将class4的sd卡换成class6的、提交spi速度.....,速度应该还有增加
测试平台:avr32uc3a3256
发送端:从sd卡通过fatfs文件系统读指定的文件数据并通过24l01发送出去
接收端:从24l01接收文件数据,通过fatfs文件系统将文件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spi速度:8mbps
24l01配置:使能2字节crc、2mbps空中速率、使用3字节地址、固定宽度的数据包(32字节),文件传输过程中,协议定义每个文件数据包带30个字节的有效文件数据。
如果使用1字节crc,在接收端收到的文件 与 发送端的源文件 字节大小相同,但crc32值不同,也就是说接收端出现了乱码;而使能2字节crc后,在接收端收到的文件 与 发送端的源文件 的crc32值已完......

我之前做文件传输时,速度只有30KB/s。等有时间再努力下……

网友:
我06年试过24L01,开校验开应答32字节的BUFF实际测试速度有60K,还得是距离相当近的情况才不丢包。距离一拉远就会丢包,速度马上掉下来了。貌似在天线头上挂块肉能传远不少。

网友:
最高SPI速度测试数据:
(测试环境:仍然是发送端连续发1W包数据,接收端对接收数据包计数)

在 SAM3U4EA 平台,SPI速率 >=32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在 AVR32UC3A3256 平台,SPI速率 >=27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24L01自身的SPI时钟不能超过10Mbp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高spi速度测试数据:
(测试环境:仍然是发送端连续发1w包数据,接收端对接收数据包计数)
在 sam3u4ea 平台,spi速率 >=32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在 avr32uc3a3256 平台,spi速率 >=27mbps 时接收端开始丢包,只能接收到很少的数据包。
24l01自身的spi时钟不能超过10mbps吧

10Mbps是官方推荐的速率,实际可用的远远不止这个的。

我上面测试的速率估计就是极限速率了,这个测试值在每个24L01上可能还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最新测试结果显示:双向通讯,用其传输文件可达到【130kb/s】左右,优化一下程序,将一些超时重传的时间再压缩一下、将class4的sd卡换成class6的、提交spi速度.....,速度应该还有增加
测试平台:avr32uc3a3256
发送端:从sd卡通过fatfs文件系统读指定的文件数据并通过24l01发送出去
接收端:从24l01接收文件数据,通过fatfs文件系统将文件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spi速度:8mbps
24l01配置:使能2字节crc、2mbps空中速率、使用3字节地址、固定宽度的数据包(32字节),文件传输过程中,协议定义每个文件数据包带30个字节的有效文件数据。
如果使用1字节crc,在接收端收到的文件 与 发送端的源文件 字节大小相同,但crc32值不同,也就是说接收端出现了乱码;而使能2字节crc后,在接收端收到......

我用了2级缓冲,2个256*30的SD扇区缓冲、100*32字节的24L01发送缓冲、100*32字节的24L01接收缓冲。24L01中断中装载24L01发送缓冲中的待发送数据,主循环中从SD扇区缓冲装载数据到发送缓冲;接收类似....

网友(2011-06-23):
mark 130KB/s

我只做到了94.12K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