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均值中值滤波代码

楼主(2011-05-22):
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
单片机mega48 内部8位AD 外部8M晶振
编译器cvavr

液晶 PD口(编译器lcd库)
x轴 ADC0

只测试x轴,用的均值加中值滤波,静止时波动范围 100mv。 俺的天啊,电路连接图参考datasheet。

MMA7260 g1,g2悬空,sl接高 x接adc0 用的杜邦线(不会是线的问题吧)

诚心请教加速度传感器的滤波方案。。。。。。。。。。。。

代码如下:

/*----------------------------MMA7620.c-------------------------------*/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3.9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8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11-5-20
Author  : uoow
Company : moon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48V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asm
   .equ __lcd_port=0x0B ;PORTD
#endasm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EN 7
#define ADIF 4
#define N 8
#define A 200
uchar disp[]="     ";//5个空格

uint t;

void c_ascii(uint data)
{

   disp[0]=data/1000+0x30;
   disp[1]=(data%1000)/100+0x30;
   disp[2]=(data%100)/10+0x30;
   disp[3]=data%10+0x30;
   disp[4]=0x20;
}

interrupt [TIM0_COMPA]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
}

uint read_ad(uchar ch) {

        uchar i;
        uint adc_v;
        ADMUX = 0x60|ch;                        //基准AVCC、左对齐、通道ch
        ADCSRA = 0xC2;                        //使能、开启、4分频
        while(!(ADCSRA & (1 << ADIF)));        //等待
        i = ADCH;
        ADCSRA &= ~(1 << ADIF);                //清标志
        ADCSRA &= ~(1 << ADEN);                //关闭转换

        adc_v=(unsigned long)i*5000/256;      //vref=5v
        return adc_v;
}

/*-----------------------
* 均值加中值滤波
* 分为七大段分别均值(N=8)处理
* 然后将均值作中值滤波处理
* 波动范围100mv
*-----------------------*/
  uint filter(uchar ch)                             //均值+中值滤波    N=8
{
   unsigned long sum=0;
   uchar count,cnt;
   uint value_buf[N-1],temp;
   uchar i,j;

   for(cnt=0;cnt<N-1;cnt++)
   {

     for(count=0;count<N;count++)
      {
        sum+=read_ad(ch);
        delay_ms(2);
      }
      sum=sum/N;
     value_buf[cnt]=sum;
      sum=0;
      delay_ms(4);
    }

        for(j=0;j<N-1;j++)
        {
                for(i=0;i<N-1-j;i++)
                {
                        if(value_buf>value_buf[i+1])
                        {
                                temp=value_buf;
                                value_buf=value_buf[i+1];
                                value_buf[i+1]=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2)/2];

  //     ADCSRA &= ~(1 << ADEN);                // 关闭转换
  //   return (uint)(sum8/N);
}

/************************************************
一群趋炎附势之徒,伸手党,sb,忙人,专家,高手,笨蛋
*************************************************/
                                                      //限幅滤波  A=
/*uint filter(uchar ch)
{
        uint data;
        uint datanew;
        data=read_ad(ch);
        datanew = read_ad(ch);
        if((datanew -data >A)||(data-datanew>A))
        return data;
        return datanew;
}
*/

/*uint filter(uint axis)                               //中值滤波   +    N=15
{
        uint value_buf[N],temp;
        uchar count,i,j;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axis;
                delay_ms(10);
        }
        for(j=0;j<N-1;j++)
        {
                for(i=0;i<N-j;i++)
                {
                        if(value_buf>value_buf[i+1])
                        {
                                temp=value_buf;
                                value_buf=value_buf[i+1];
                                value_buf[i+1]=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

/*uint filter(uint axis)                             //加权平均滤波    -    N=12
{
   unsigned long sum=0;
   uchar count;
   uint value_buf[N];
   for(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axis;
        delay_ms(10);
   }
    for(count=0;count<N;count++)
   {
        sum+=value_buf[count]*jq[count];
   }

   return (uint)(sum/sum_jq);
}
*/

void display(uint data)
{
  uchar *i=disp;
   c_ascii(data);
  lcd_gotoxy(0,1);    // go on the second LCD line
  while(*i!=0x20) //*i!=0x20
  lcd_putchar(*i++);

}

void main(void)
{
  DDRC=0x08;
  PORTC=0x08;

// PORTC=0x08;  //sl =1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lcd_clear();     // clere the LCD
   lcd_putsf("MMA7260 test:"); // display the message

  //----T/C0 init--------
  TCCR0A=0x02;  //CTC模式
  TCCR0B=0x03;  //64分频 8M/64=125khz
  TCNT0=0;
  OCR0A=0xf9;    //2ms
  TIMSK0=0x02;   //匹配A中断使能

  //-----AD init---------

  ADMUX=0x60; //avcc 参考源 左对齐 通道0
  ADCSRA=0xc5; //adc 允许,adcclk=250khz。
// ADCSRB=0x03;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作为adc触发源

  #asm("sei")

while(1)
   {

        if(t==100)           //200ms
        {
          display(filter(0));
          t=0;
         }

   }

}

网友:
我一是取10次结果,然后去掉最高和最低

然后除以8

ok

就比较稳了

以前在PLC2148上搞过这个

楼主莫非也玩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