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动机内阻

楼主(2011-05-22):
向诸位请教,如何测量电动机内阻?
包括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
谢谢大家。。。

楼主:
我做的是直流电机调速,在考虑是否要电流检测,就想知道其内阻是多少

楼主:
不知道自己的思路对不,呵呵,望不怜赐教。。。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机型号Z5D120-24GU
output:120W
VOLTAGE:24V
SPEED:3200RPM
CURRENT:7.2A
用电阻表接入电动机两端子,测的阻值是6.5欧姆。
这个阻值可能吗?

网友:
(供电电压-反电动势)/内阻 = 电流
其中反电动势与电机的转速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还想问个问题。。。
自己设计的电机驱动电路,使用的是H桥(2个P沟道MOSFET,两个N沟道),关于电机的反电动势防治问题,自己想在桥上加4个二极管。
问题出来了:
1、若加二极管,二极管的耐压值与电流值该咋选?
2、“反电动势与电机的转速有关”,这个关系可以用公式说得更清楚吗?
3、产生的反电动势,如果电动机停转的时候,同时将电动机的两个端子断开,与两个端子不断开(有电流回路)情况相比,哪个更安全呢?
4、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H桥&bbs_id=9999
这位老师的帖子,H桥上么有加4个二极管,是否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把新问的问题又发了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6919&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通数字万用表的量程有限,并且所有表的量程在1/3 到 2/3之间才比较可信,所以用万用表直接测电动机的内阻是不行的。这个事情我也做过,自己搭一个电桥就可以完成,而且可信度也比较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在研究电机,我想问下,如何在不拆开电机的情况下,判断内部绕组连线方式呢?

网友:
续流二极管的耐压值和电流值是需要靠电机的规格来判断的,一般PWM关断瞬间的反电动势值应该在正常反电动势的2倍左右,因此你只要按照这个选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另外,现在很多mosfet里面已经集成了续流二极管,因此如果是小电流和低压的话可以不用加,但是为了保险,大电流和高压的最好加上二极管。
另外停机的时候,这两个情况其实我感觉都不安全,因为电机里面的电感是一个储能原件,如果你将导线同时断开,那么电机里面的电流理论上不能突变,这样电机在这个时间相当于一个电流源,电流源断路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看到还有朋友回答,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汗颜。。。我暂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思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