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的单片机配置成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5-22):
我把io口配置成输入 检测按键可以正确 但是如果检测U2270的数据输入就检测不到 比如PC口 PD口也只有PD0可以   换到PD1就检测不到了 会不会是引脚的第二功能 但是我试着不使能 关闭它 也不可以 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AVCC有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