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用的时钟输入管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1-05-22):
FPGA不用的管脚,例如时钟输入管脚clk1...clk7,在画电路板时是接地呢,还是悬空在软件里设置成三态输入?

网友:
不用管它就行,悬空,在软件里也不用设置。

因为你的设计压根就没和他扯上关系,不布置那个引脚就行

网友:
最好接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管它就行,悬空,在软件里也不用设置。
因为你的设计压根就没和他扯上关系,不布置那个引脚就行

接地或通过电阻下拉接地都可以,悬空不是好的设计习惯,具体为什么去查手册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导,我还是直接接地吧!

网友:
接地功耗变大,芯片发热。

网友:
接地功耗变大,可以用10k电阻下拉到地。不会发热,也起到接地作用。

网友(2013-10-08):
接地功耗并不会变大,手册推荐接地是考虑到在某些极端条件下,悬空会导致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