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clone II的JTAG下载

楼主(2011-05-22):
以前买了一块Cyclone II开发板,板子上搭配有JTAG和AS的下载接口,还有块EPCS1的配置芯片,借给同学玩了段时间,拿回来后发现下载不管用了,不管是JTAG还是AS,就把配置芯片拆下来单独调JTAG,电路图如下所示:

JTAG电路,一般都是这样的电路 (原文件名:1.jpg)
经测试发现,TDO和TMS都是3.286V左右,应该算是正常的,TCK在0.2V左右,只有TDI很不正常,反而高于3.3V,甚至达到了3.4V左右。利用JTAG Debuger很直观看到错误,如下图所示:

JTAG Debug错误 (原文件名:2.jpg)
很是纳闷,为啥TDI会比3.3V还高呢?以为是FPGA片子坏了,又换了一块,结果一样...
请教各位,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急啊,要不这板子就废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关于Jtag损坏,如何检测和维修,请赐教!

网友:
JTAG Debuger是通过下载器得到TDI总是为高电平,我认为应该分成两部分去分析:
1,你所用的下载。
2,你之上所分析的FPGA片子的问题。

我认为你分析一下你的下载器是否正确,接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启动JTAG DEBUGGER进行测试,看看是否一直是高电平,如果是那应该你下载器的问题,否则你才能怀疑FPGA有问题。

你换了FPGA片子进行实现,问题依旧,建议你检查从FPGA的TDI脚到JTAG座的TDI引脚是否是连通的。如果连通没有问题,你换一个下载器,问题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