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魏坤的开源,贴上自己学习的示波器,M128,M8,ADS830,IDT7204,LM6172等

楼主(2011-05-22):
从过年看到魏坤第一版的示波器的pdf,对示波器就有无限的兴趣,加上这学期课很少,自己开始学示波器,学习了两个月之后,终于做好了一个,在这里贴出来请大家指教。作为一个新手,慢慢探索,自我突破的感觉真的很好,从头开始学altium designer,热转印,魏坤的电路,程序,tft的驱动,cvavr的使用,avrmega的中断,计数等等,每次收获真的很开心。之前做过一次巡线小车比赛,也没什么底子,所以我觉得有基础的入门学习的人,可以学习魏坤的示波器,做下来学习的真的很多,而且一有目标,自己的提升也比较快,之前学习的模电和现在学的数电能做到学以致用,也有收获的欣喜。在此在此感谢魏坤的开源计划,希望正在学的,正想学的人能继续把这个开源做好。
    下面贴一些我做的东西的图片。由于基础不够,做的都是仿制,在这里让大家见笑了。

组装起来的正面 (原文件名:20110521175.jpg)

组装起来的背面 (原文件名:20110521177.jpg)

方波 (原文件名:20110522184.jpg)

正弦波,师兄说串扰大,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20110522182.jpg)

三角波 (原文件名:20110522192.jpg)

ad和时钟电路 (原文件名:20110522198.jpg)

本来想用的dspic的转接板,针脚太密,做了6次才好,6mil线距,10mil线宽,100脚 (原文件名:20110512082.jpg)

热转印 (原文件名:20110518114.jpg)

热转印 (原文件名:20110518124.jpg)

最近做的一块,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 (原文件名:20110521142.jpg)

程控,ad,时钟,电源 (原文件名:20110522200.jpg)

今天去测试,有了齐全的装备,欣喜若狂 (原文件名:20110522178.jpg)

网友:
动手能力都超强啊!等lz继续发进展情况!

强烈支持!!

网友:
狂顶啊,,,,,祝贺楼主,很线莫啊,,我打算用一块STM32替代M16做一个...我在看弟一板的资料,正在准备淘芯片啊,,对弟4张图我觉得不是串扰大吧,请问楼主用什么方法画波形的呢,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92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ch1122&bbs_id=9999,这个我是用STM32自带AD做的没那个现象,你那只有84.308KHZ,,,想问下各位了,
我想用光耦代替寄电器,对于高频时,不知道有多大的影响了,对高频电路时不用屏蔽线会有多大影响呢

,请见谅基础太差,图上那个和一般的电压路随器不同,会是一样的么?那个可调电容怎么对高频补偿的呢? (原文件名:clip_image002.jpg)
取FIFO里的数是怎么取的呢?用CLK时钟线来取的么?

楼主(2011-07-03):
回复 网友A:

画波形就是魏坤的办法哈,用数组记录点坐标,用蓝色画,用底色擦。fifo取数据看我的工程包,cvavr的,做完这个之后一直在补功课,好久没有上论坛了,现在上我的资料,没有整理,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哈。

部分pcb 的原理图和altium designer 6.9的pcb文件ourdev_654232TRNHL9.zip(文件大小:337K) (原文件名:部分pcb文件.z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坤哥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本没什么后续了,今天是期末考要考完上来看看,准备暑假做的东西的资料。我上边上传了部分我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小弟不才,有什么错误请告诉我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哈,您是老前辈了,经常看到你的帖子的!

网友:
大哥可以上传一下你的原理图么,谢了,有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部分pcb 的原理图和altium designer 6.9的pcb文件ourdev_654232TRNHL9.zip(文件大小:337K) (原文件名:部分pcb文件.zip)

这里面就是有原理图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顶.

网友(2011-08-08):
我的AD接好后不工作,楼主在不;AD输出一直是0,是不是烧了?哭。。。。楼主在的话帮帮我。

网友:
板子做的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要那么快就认为是ad有问题啊,看看ad的每个引脚接的器件,电平是不是对的,对着坤哥的电路图来,我接错过,ad发烫还是坚挺着哈。

网友:
我对楼主的示波器表示怀疑。。比如:你的示波器显示6VPP...1V/DIV....数数你示波器界面的格数,根本不对嘛。。。

楼主(2011-09-09):
回复 网友G:

恩恩,vpp确实显示不准确的,因为毛躁比较多,所以总会有误差

网友:
这位同学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12-05-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前卫吗!

网友:
挣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网友:
楼主蛮强的啊,能不能留个QQ,我也打算仿作的,真心希望能与你交流交流

网友:
牛人呀  值得学习

网友(2012-07-19):
看到楼主的板子,又想起当初自己做手工腐蚀板的总总艰辛。。。

网友(2012-09-01):
这里有好多可以学习的!太好啦!

网友:
很羡慕啊 读书的时候什么设备都没有,动手就别提了

网友:
从采集的方波信号的波形看,RC网络匹配不好,方波不正常,其他的波形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牛人啊,能做一些开创新的工作就更好了

网友:
电路板做得不错

网友(2012-11-18):
谢谢,打算做一个模拟示波器,参考下模拟电路。

网友(2013-01-15):
可以说明一下波形显示吗.看不明白程序

网友:
支持手作示波器,學習中,謝謝分享

网友(2014-10-19):
不错呀,有板子卖吗?

网友:
热转印的 不错诶
另外 家当挺齐全的

网友:
奇葩,什么都自己弄!!!

网友:
都是大神,大神的境界不能理解。

网友(2015-01-05):
这墨盖得好黑啊,怎么做的,自己在教室做的那些效果差了点

网友:
想起当年实验室,也是热转印和腐蚀,比较有感觉

网友:
应该像楼主学习,我眼高手低i..,决心改正

网友:
坛子里随便一个项目都够研究一年了

网友H:
好久前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
想问下那个问题是因为串扰么?我做的板子要采集模拟值,在达到某个临界值的时候也会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
示波器,有空值得做做

网友I:
正弦波,师兄说串扰大,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20110522182.jpg)
这张图 ADC输出不正确的原因是:ADC数据输出链路的交流负载太重。

ADI有一个文档介绍了具体原因:因为ADC采用analog和digital分开供电的方式,所以analog和digital VCC在晶片内部是物理分离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电容藕和(任何两个导体之间都有电容)。如果ADC数据输出端的交流负载很重(比如链路上有比较大的电容,或者走线很长,或者信号反射)在输出数字信号逻辑跳变的时候会使digital VCC 波动从而在晶片内部耦合到analog power产生影响。

解决方案:ADC数字输出的走线尽可能短,或者就近通过一片74HC244之类的buffer输出数据,于此同时ADC供电采用单轨电源(模拟与数字用一片LDO通过磁珠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久前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
想问下那个问题是因为串扰么?我做的板子要采集模拟值,在达到某个临 ...

看楼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弦波,师兄说串扰大,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20110522182.jpg)
这张图 ADC输出不正确的原因是:A ...

太谢谢你了,我大概知道自己板子的原因了
因为做的是电子白板,板子级联会两米以上,自己在设计板子的时候有的细节没注意好,就产生了这种类似的干扰,做小点尺寸就不会有

网友:
能说下原理么

网友(2015-03-22):
热转印能做到这种水平,真厉害

网友(2015-07-20):
楼主的水平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