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奉献给大家mk电调一次烧录文件包括熔丝位和bootloader及固件全部集成一次完成烧

楼主(2011-05-22):
用progisp烧录mk电调,直接载入如下工程文件直接写入单片机即可,无需任何设置,已经集成熔丝位及bootloader和固件了。
如果用其他工具烧录的话请设置熔丝位:低34,高df,然后写入hex文件即可完成固件和bootloader的所有内容。

楼主:
以上是软件和工程文件,工程文件在根目录。
下面是hex文件用其他编程器或下载器烧录用

楼主:
刚刚烧录好了一个电调,指示灯绿色常亮红色间歇闪烁,应该是正常了主控板子没焊好没法试,以上文件可以烧录好了再焊接到电路板上。
以后还会上传飞控板子的一次性烧录hex文件,或提供烧录好的芯片给玩家diy再也不用烦恼烧录的问题,或者提供廉价的mk飞控及导航板

网友A(2011-07-12):
我用了你的文件,也烧好了,也和是绿色常亮,红色,闪四下.
我也没有FC,也不知道怎么测试,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2011-12-21):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分享下MK1.2的bootloader的源码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5-07):
楼主有木有bootloader的源码??

网友:
怎么最近资源都下不了,敢问各位大侠都是用的什么下载器

网友(2012-09-14):
有人用过楼主这个hex文件吗?我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2013-01-01):
我的下载后,貌似哪里搞错了,然后就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求救!!!!!!!

网友(2013-03-21):
大家别用,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用啊

网友:
正需要楼主的东西 谢谢

网友:
我用了楼主的下载文件,结果电机转起来好卡,还有啸叫现象,可怜我原来的文件没了,好好的电调就这样不行了,我的电调是v1.24版本的,请楼主解释下

网友(2014-01-11):
能不能普通usb转串口代替usbasp下载程序?手头上没有usbasp

网友(2014-07-08):
通电绿灯亮一下,然后电机响几声,然后亮红灯然后就一直绿灯和红灯一直亮着这什么情况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你的文件,也烧好了,也和是绿色常亮,红色,闪四下.
我也没有FC,也不知道怎么测试,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

我的也是这毛病  怎么破

网友(2015-01-11):
电机能转,但是电机发音时不准确,电机振动好大,还转起来了,楼主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