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带电量显示的插线板?

楼主(2011-05-23):
现在用的插线板,大多都不带显示,想买个带显示的插线板,就可以很清楚一个月内用了多少度电(具备手工清零功能)。搜了亚马逊河360buy都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
这个现在市场上好象有卖的,前段时间见过一个,什么牌子的倒忘记了

网友:
如果有这样的产品,估计起码都四五百,还不如另外买个电能表划算。

楼主:
断电后数据丢失?

我的插线板一直不断电的,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电量累加功能?

网友:
淘宝搜“计量插座”单个插座的50元左右,插线板类型的100多元,还有带定时功能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去淘宝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北电的电能表专业版,好像是200元左右。
但存在一个问题: 断电后数据就丢失了。
楼主可以自行设计一个自用。生产就不必了,没有市场的。

你在阿里巴巴英文网站上搜索Wireless Energy Monitor ,有很多家做这种产品的,也不是说没市场。应该还是说没打开市场。其实像北电的这个产品就销得还可以,但是北电的只能作为单个或少量的电器使用。我说的是另外一种可以家用的智能电表,在华强北有卖的。

网友:
上图不是实物图,实物跟图片有一丁点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