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系列的FPGA 可以用C语言编程吗?

楼主(2011-05-23):
我看见魏大侠的 FPGA工程包,好像用C编写的啊?

网友:
已经嵌入软核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嵌入软核了的。

哦,那你的意思是 嵌入软核就可以用C?

不嵌入软核 就得用Verilog 或VHDL?

网友:
FPGA用verilog写硬件,搭建基础系统,
然后用C写软核的程序,当然你也可以用C++或者汇编,或者混合编程,这和一般的MCU没有任何的不同。

如果想只用C写,换别的芯片比较现实。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用verilog写硬件,搭建基础系统,
然后用c写软核的程序,当然你也可以用c++或者汇编,或者混合编程,这和一般的mcu没有任何的不同。
如果想只用c写,换别的芯片比较现实。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也有一些软件C2H,对不太懂HDL的同志们,他用C编写然后转成硬件描述语言,当然可能效果不太好,而且这类软件。。。正版据说价格不菲啊,比如mentor公司的

其实C比较好的同志们转Verilog上手很快的。

下面题外话
软核这个东西其实Altera就是为了接口方便,讲流程控制它还是不行的,毕竟是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器,但是有他的好处,就是稳,别3天一变,受不了
Xilinx的更新很快,但是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就是和IBM谈崩,V5V6中的Power pc不会在V7 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带来的就是刚学会,它没了。。。

至于FPGA和ARM的合作。。。拭目以待吧,这个不好讲,感觉PSD这种类似的东西出现,以前是51+cpld,现在ARM+FPGA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现在也有一些软件c2h,对不太懂hdl的同志们,他用c编写然后转成硬件描述语言,当然可能效果不太好,而且这类软件。。。正版据说价格不菲啊,比如mentor公司的
其实c比较好的同志们转verilog上手很快的。
下面题外话
软核这个东西其实altera就是为了接口方便,讲流程控制它还是不行的,毕竟是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器,但是有他的好处,就是稳,别3天一变,受不了
xilinx的更新很快,但是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就是和ibm谈崩,v5v6中的power pc不会在v7 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带来的就是刚学会,它没了。。。
至于fpga和arm的合作。。。拭目以待吧,这个不好讲,感觉psd这种类似的东西出现,以前是51+cpld,现在arm+fpga呵呵

如果FPGA中有个嚣张的ARM核,那是多么的美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也有一些软件c2h,对不太懂hdl的同志们,他用c编写然后转成硬件描述语言,当然可能效果不太好,而且这类软件。。。正版据说价格不菲啊,比如mentor公司的
其实c比较好的同志们转verilog上手很快的。
下面题外话
软核这个东西其实altera就是为了接口方便,讲流程控制它还是不行的,毕竟是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器,但是有他的好处,就是稳,别3天一变,受不了
xilinx的更新很快,但是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就是和ibm谈崩,v5v6中的power pc不会在v7 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带来的就是刚学会,它没了。。。
至于fpga和arm的合作。。。拭目以待吧,这个不好讲,感觉psd这种类似的东西出现,以前是51+cpld,现在arm+fpga呵呵

说的很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tel 的fpga已经有了,contex-M3我最近没太关注,但是m0是有的,器件smart fusion,好像一般的器件也有,igloo和基础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对了actel现在改名叫什么microsemin,还是什么东东,去官方网站看吧

问题就是Actel的资料不多,对新手有障碍,国内开发板只有周立功一家,不过好像有些对actel评价还是蛮高的,好处。。。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Flash架构的不用配置芯片,哈哈哈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现在也有一些软件c2h,对不太懂hdl的同志们,他用c编写然后转成硬件描述语言,当然可能 ...

actle可以满足你的令人令人欲望

网友(2015-08-06):
观望中 大神们

网友:
好老的帖子,才4年变化好大。

网友:
用C语言的思维模式来理解硬件描述语言这种学习方法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