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 msp430系统 的时钟系统 是 怎么选择的呢?

楼主(2011-05-23):
如下面所示 程序,没有设置 时钟源,为何能以 9600正确接收到数据?
此时 cpu的晶振使用 DCO,而uart的晶振使用 LFXT1(9600)  吗?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uart0Init();
  P5DIR |= 0x01; // 设P5.0为输出口

  // BCSCTL1= 0x80; //分频电阻选择为0(此时闪烁频率较慢)
  // BCSCTL1= 0x87; //分频电阻选择为7(此时闪烁频率较快)

  // BCSCTL2= 0xc0; //选择外部32768低频晶振作为MCLK(此时闪烁频率极慢)
  // BCSCTL2= 0x10; //选择外部8M高频晶振作为MCLK(此时闪烁频率较快)
  n =0;
  for (;;)
{

    i = 80000; // 循环
    do i--; while (i);
    P5OUT = 0x00; // 通过异或取反P5.0
    i = 50000; // 循环
    do i--; while (i);
    P5OUT = 0x01; // 通过异或取反P5.0
     uart0tx(n);
     n++;
     if(n>9)
     {
       n = 0;
     }
  }
}
//////////////
void uart0Init(void)
{
UCTL0=SWRST;          //Ready for configurating serial's parameters
//UCTL0 |=CHAR;//+LISTEN;  //Data frame format(8-N-1) with listen
UTCTL0=SSEL0+URXSE;   //Selection of SMCLK becomes baud ratio clock,edge of starting singal available
//URCTL0=URXEIE;        //Wrong message interrupt of reception enable
UBR10=0x00;              //Baud ratio adjustiing
UBR00=0x03;             //115200 @ 7.3728MHz External Oscillator
UMCTL0=0x4A;
UCTL0 &=~SWRST;  //Functions of serial port enable
UCTL0 |=CHAR;//+LISTEN;  //Data frame format(8-N-1) with listen
U0ME=URXE0+UTXE0; //Functions of reception and transmitter enable
//UCTL0 &=~SWRST;  //Functions of serial port enable
U0IE=URXIE0;//+UTXIE0;   //Enable interrupt of reception
P3SEL |=0x30;    //P3.5(URXD0),P3.4(UTXD0)
P3OUT &=0xDF;    //Setting P3.5 input
P3OUT |=0x10;    //Setting p3.4 output
P3DIR |=0x10;    //Setting P3.4 direction to output

//tx0flg=1;
//rx0flg=0;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_EINT(); // 整个系统使能中断(开总中断)
//LPM1; // 进入LPM1模式

}

void  uart0tx(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i;
  /*
  //while(!(UTCTL0 & TXEPT));
  if(!(UTCTL0 & TXEPT))
  {}
  else
  {if(uart0sendb)
   { uart0sendb=0;
     TXBUF0=rxbuf0[countt++];
     if(countt==10) countt=0;
   }
  }
  */
  //for(i=0;i<10;i++)
  TXBUF0=txbuf;
}

网友:
显然使用了内部的DCO,默认的MCLK时钟源是DCO,SMCLK也是,其它的外设可以从SMCLK分频得到

楼主:
to  songshanxiaozi 宁宁,
如果是这样  则
UBR10=0x00;
UBR00=0x03;
的设置就 不对了,此处是按32.768kHz,频率和 9600波特率 的计算 来 设置UBR10和UBR00的?
如果uart用的  dco,其频率为1点几 MHz吧,9600波特率 时候 UBR10 , UBR00的设置应该 改成别的
///////////////////
void uart0Init(void)
{
UCTL0=SWRST;          //Ready for configurating serial's parameters
//UCTL0 |=CHAR;//+LISTEN;  //Data frame format(8-N-1) with listen
UTCTL0=SSEL0+URXSE;   //Selection of SMCLK becomes baud ratio clock,edge of starting singal available
此处应该是  选择了 ACLK作为  uart的 时钟吧

楼主:
大家 看看 我想的对吗?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