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1-05-23):
问大家一个我感觉很简单却又不理解的问题,我有个九伏电池,用了挺久了,现在电压八伏左右,我用这个做电源,直接接了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正常显示,我想不通为什么发光二极管不烧掉呢?难道发光二极管工作跟电压大小没关系吗?还有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发光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两伏左右,那还有六伏去哪了呢?用数字电压表测也是,我调五伏的电压,调小电流,然后直接接发光二极管,这时数字电压表显示变成两伏了,断开电路后又恢复五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九伏电池,用了挺久了,现在电压八伏左右。比较新电池,其内阻一定很大了。
你那发光二极管,在当前电流状态下的端电压两伏左右,测量结果是正确的。
还有六伏去哪了呢?都降到电池的内阻上去了。
9V新电池,内阻很小。不可直接连_发光二极管,必须串接合适的限流电阻。
你那种没有限流电阻的接法,为什么发光二极管不烧掉呢?因为电池已报废,虽然空载端电压尚有8V,但其内阻变得很大(相当于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的作用),已经提供不出多大电流了。

加了几个字。

网友:
对啊,楼上说的很好。。。。

电源内阻当然越小越好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