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23):
最精刚刚接触L3G4200D,在网上买了一片L3G4200D回来自己焊的,可是一直不好用,无法读出数据,担心是自己的焊接出了问题,后来又买了一个L3G4200D的模块,但是依然是无法通信。
    我用的STM32F103,用SPI通信,NSS配置成了GPIO push-pull输出,SPI的配置是:8bit数据,时钟平时高电平,上升沿采样,1Mhz。读写都是按照手册上的时序,但是读所有的寄存器得到的都是0x00或者0xff。模块的Vdd_io直接和Vdd相接,CS接了1k的上拉电阻,SCL和SDA各接10k的上拉电阻,都接到到Vdd_io上,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芯片是坏的~~调了好几天了都不好用,另外I2C我用软件模拟的,一直收不到ACK~
    希望有成功通信的前辈能指点指点啊~

楼主:
目前SPI读总是有问题,写却是好用的~

楼主:
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审核啊~

网友(2011-07-05):
读有问题,怎么确认写是没有问题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287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3G4200D&bbs_id=9999
1楼有SPI程序

网友(2011-09-21):
回复 网友A:

我碰到的问题是能读到正确ID = 0xD3,写入的配置也读出后对比是一样的,而且以前是可能的,读状态寄存器的时候,以前是能读到备好,而且数据全是可以的。但是最近不知道我对它做了什么,准备好的总没有被置位,如果强行读数据,读出来也是上次的角速度值,不知道我的芯片是不是坏了,我只是很长时间没管它,写别的程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