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复位引脚上有4.4ms的周期性复位信号

楼主(2011-05-23):
各位高手,本人今天在调试2812的时候仿真器一直连不上dsp。检查了晶振,输出波形正常。但是用示波器看复位引脚的波形时发现有个周期为4.4ms的周期性复位信号。电源芯片是用的TI专用的TPS70351,上电次序也应该没有问题,先外围后内核,看了下电源波形,3.3V和1.8V都还比较稳定。焊上去的2812片子是新的,没有写任何程序,一上电就是这种情况。请教各位,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如何消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看门狗 有规律的周期

网友:
哈哈, 看来这问题是经常遇到呀,
曾经被这问题折磨的不行, 最终也没找到具体原因, 后来也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最终也没探讨出个具体,

之前我这解决方案两个, 一是该引脚强上啦, 连上仿真器,
二是,  一次将片子取下来, 焊接到其他板上又能用了

之前是碰到两块,均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忽然出现这个问题。 第一块采取了第一个方案,  第二块采取第一方案无效, 就摆一边了, 然后2812一片600多的时候, 无奈将这颗取下来, 换新板, 居然又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两片DSP 都出现这么个状况 我要悲剧死了的 我的毕业设计啊 烧钱烧不起啊

网友:
http://www.hellodsp.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60&extra=

网友C(2012-04-19):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已解决。
Device Reset (in) and Watchdog Reset (out).
Device reset. XRS causes the device to terminate execution.The PC will point to the address contained at the location 0x3FFFC0. When XRS is brought to a high level, execution begins at the location pointed to by the PC. This pin is drive now by the DSP when a watchdog reset occurs. During watchdog reset, the XRS pin will be driven low for the watchdog reset duration of 512 XCLKIN cycles.
这是2812器件手册里对复位管脚的表述。意思是这个管脚作输入时是复位引脚,作输出时是看门狗复位输出。
在看门狗复位期间,XRS将被拉低,并持续512个XCLKIN时钟。(应该是512个OSCCLK,即512个晶振时钟)

至于周期4.4ms,应该是系统上电(无程序时)后,看门狗启动,8位计数器计数满后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例如用27MHz的晶振,就将检测出一个18.9us的低电平信号,周期大概是(参看器件手册看门狗一节)
27MHz/512=52734.375Hz,
(1/52734.375)*256 = 4.8ms。
所以,要是不能进入仿真环境的话,还是要注意电源纹波。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已解决。
Device Reset (in) and Watchdog Reset (out).
Device reset. XRS c ...

老兄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3-08-29):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已解决。
Device Reset (in) and Watchdog Reset (out).
Device reset. XRS c ...

XRS可以in也可以out;这是可以程序配置的吗?还是自身可以in也可以out呢?

我碰到的问题是从LPM低能耗模式中退出,我想用外部电路拉低XRS(如果可以,我配置XRS为in)。

但是我如果拉低XRS,一直都不释放,是否会导致看门狗或者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RS可以in也可以out;这是可以程序配置的吗?还是自身可以in也可以out呢?

我碰到的问题是从LPM低能耗模 ...

Device reset. /XRS  causes the device to terminate execution.The PC will point to the address contained at the location 0x3FFFC0. When XRS is brought to a high level, execution begins at the location pointed to by the PC.
/XRS被置低后,DSP将终止执行的程序,将指向地址0x3FFFC0,当再次置高后,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所以,应该是可以的,不会引起看门狗等问题。
这个引脚貌似没有软件可以配置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vice reset. /XRS  causes the device to terminate execution.The PC will point to the address cont ...

讲得好,同意你的看法。XRS没法配置in/out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讲得好,同意你的看法。XRS没法配置in/out方向。

不好意思,我的积分太少,不能回复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的积分太少,不能回复短消息

同意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