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怎么说呢?si4432停在发射这里了,出不去!

楼主(2011-05-23):
我是这样设置的,参考了论坛里面的一些资料
void RfInitHw(void)
{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8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XRampControl), 0x7F);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AFCLoopGearshiftOverride),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FrequencyBandSelect), 0x53);    //set frequency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NominalCarrierFrequency1), 0x4b);  //433HZ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NominalCarrierFrequency0),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ModulationModeControl1),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ModulationModeControl2), 0x22); //asynchronous mode  FSK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HeaderControl2), 0x02); //no head; sync word 3 and 2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HeaderControl1),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PreambleLength), 0x04);   //2byte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PreambleDetectionControl), 0x10); //8bit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SyncWord3), 0x2d);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SyncWord2), 0xd4);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 0x4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DataAccessControl), 0x88); //enable TX handling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FFilterBandwidth), 0x03); //BW=90kHZ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versamplingRatio), 0xa1);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2), 0x2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1), 0x4e);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0), 0xa5);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1),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0), 0x36);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XDataRate1), 0x02); //9600BPS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XDataRate0), 0x75);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FrequencyDeviation), 0x48);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ClockRecoveryGearshiftOverride), 0x13);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GPIO0Configuration), 0x1f);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GPIO1Configuration), 0x15); //GPIO_1 TX state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GPIO2Configuration), 0x12); //GPIO_2 RX state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2);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0);

}

void RF_T(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XPower), 0x06);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1);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1);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2),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len);

   for(i=0;i<len;i++)
   {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FIFOAccess),*dat);
      dat++;
   }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9); //TX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使能发送有效包中断

   do
   {
      test=SpiWriteAddressData((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1), 0x00);
   }while((test&0x04)==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5); //into manual receive mode

}

现在死到while((test&0x04)==0);  这里了,读出的始终是0x20,SPI读写这块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读了一些寄存器,例如0x00寄存器,读出是0x08,GPIO1Configuration,读出是0x15,证明spi读写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为什么停在发射那块,始终包发送中断不能置位呢?哎!

楼主:
水深火热之中!

楼主:
数据长度和帧头错误都修正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9); //TX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使能发送有效包中断

这两句换换顺序试试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抓狂啊!现在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初始化的时候可以捕捉到irq变低的情况,spi读写都能返回正确数据,就是发送时状态位不置位,更别提irq变低了!现在都怀疑这个片子哪块有问题了!所有数据都是excel表格生成的,对了很多遍,应该没什么问题!

test=SpiWriteAddressData((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1), 0x00);
test=SpiWriteAddressData((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2),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80);

while(IRQ_H);

test=SpiWriteAddressData((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1), 0x00);
test=SpiWriteAddressData((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2), 0x00);

网友:
发之前清除收发FIFO

楼主:
清了,还是不行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3);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楼主: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len-1));

   /*for(i=0;i<len;i++)
   {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FIFOAccess),dat);

   } */
   SpiWriteBurst((REG_WRITE | FIFOAccess),dat,len);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使能发送有效包中断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2),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9); //TX

   执行发送程序后,根本InterruptStatus1读回读不到发射状态结束标志位,更别提irq变化了,读了一下DeviceStatus,发现没有进入发射状态,实在让人很郁闷啊!

网友:
RF_ENUM RFTransmit(uint8 length)
{
        xdata uint8;
        //set packet content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 length);
        GREEN=0;
        /*
        for(temp8=0;temp8<length;temp8++)
        {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FIFOAccess),packet[temp8]);
        }
        */
        //enable the packet sent interrupt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2), 0x00);
   //releaze all IT flags
        SpiReadWriteWord(InterruptStatus1 << 8);
        SpiReadWriteWord(InterruptStatus2 << 8);
        //enable transmitter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9);
        //EA=0;
        //wait for the packet sent interrupt
        //while(RF_IRQ_PIN == 1)
        while (RF_NIRQ_PIN==1)
        {
        }
        GREEN=1;
        ItStatus1 = SpiRfReadRegister( InterruptStatus1 );
        ItStatus2 = SpiRfReadRegister( InterruptStatus2 );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EA=1;
        return RF_OK;
}

ClearTxFIFO();
                        G_sendremotepcflag=0;
                        recbuf[2]=0xfe;
                        recbuf[3]=RSSI;
                        for (loop=0;loop<22;loop++)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FIFOAccess),recbuf[loop]);
                        SpiRf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TXPower),7);
                        RFTransmit(22);
                        RFReceiveConfig();

网友:
我上面是一次22字节,死等IO=0的查询法

楼主:
试过了你的方法,还是不行!呵呵,多谢了!我估计这个片子有点问题!可惜手头只有一个自制的模块!

楼主:
买了2个现成的板子,先把硬件问题排除在外,省得傻老婆等嗫汉子可劲傻等!再顶顶,看看还有什么影响不能发送的问题

楼主:
硬件有问题,程序是好的!

网友:
没看楼主程序,不知楼主是否将天线分集开关设置正确,一般默认上电是接收,呵呵小弟乱猜的,楼主可以参照官方编程手册自己重新写一写,

楼主:
呵呵!终于调通了!频点,发射速率,频偏等等都可以调节了!给后人两点建议
1)网上的程序只能参考,不能使用
2)要调节的参数按照silabs网站excel文件计算!

网友:
你还没说是网上程序中的哪一段出错了咧

网友(2012-03-28):
我也正在调这个,也是S在IRQ上面,跟楼主是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终于调通了!频点,发射速率,频偏等等都可以调节了!给后人两点建议
1)网上的程序只能参考,不能使 ...

是怎么样调通的?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