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看看我这个电路图 电压为什么很不稳定 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05-23):
为什么交流220V降压成交流18V后 通过整流滤波电路 电压值会升高呢 整流变压不是应该不变的么? 如图

为什么后面的直流电压器不是显示18V呢?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变压器显示221V  设定的是220V交流电   中间是18.1V  理论应该是18V  最重要的是整流后应该是18V直流电 为什么是22V?

网友:
18v是有效值,峰值是18*1.414=     所以整流滤波后大于18v而小于峰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交流220v降压成交流18v后 通过整流滤波电路 电压值会升高呢 整流变压不是应该不变的么? 如图
为什么后面的直流电压器不是显示18v呢?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变压器显示221v  设定的是220v交流电   中间是18.1v  理论应该是18v  最重要的是整流后应该是18v直流电 为什么是22v?

楼主特别强调“理论应该是18v  最重要的是整流后应该是18v直流电 为什么是22v?”,表明楼主是学习过相关理论的。
温习一下相关教材的整流滤波电路部分,即可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