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通过minicube2连接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23):
1.minicube2没有问题,因为可以利用QBP软件将代码烧写进去
2.IAR软件相关已经设置好了,配置选项字也设置好了#pragma location =0x0080 //配置选项字节
__root const uchar option_bytes[]={0x6E,0x00,0x00,0x00,0x02}; //关看门狗 //
3.仿真连接时,仿真小板连接上的
最后,连接仿真时就连接不上,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网友:
烧写和调试电路是不一样的吧,调试会用到X1,X2,而调试用的是UART

网友(2011-09-09):
我最近也在研究minicube2对nec进行在线仿真,新手上路,还请众专家指教。

网友(2012-08-03):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真是郁闷啊!

网友:
s 是接线图和pcb排列     仿真时,上ocd板 ,不安装10m晶振  遇到问题。可以这样 处理。1.重新拔插usb线        k0模式时,在m2 和 t位最好利用表上面的电源,不要用mini2上的5v

网友:
注意两个东西:
1、仿真和烧写是不一样的,对于仿真:注意X1和X2不要焊接反了;
2、复位问题:如果PCB上自带复位电路,则需要改改,确保能正常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