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问各位DX,关于数字示波器波形抖动------见图

楼主(2011-05-24):
如图,信源为10M晶振产生,现象就好比,没能很好的触发!---此示波器为60M带宽,250M采样

同一个信源在20M的模拟示波器上 能平稳的显示波形-----在此示波器上会有 3个像素点左右抖动---

PS:1KHZ CAL信号也会有1个像素抖动的情况,,,请问该示波器正常吗

论坛不能显示GIF 麻烦DX COPY以下链接显示  3Q

网友:
手动触发模式

网友:
改一改触发电平看看 有时候是被噪声误触发了 或者像上面说的一样用手动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触发模式

已经是 手动触发了,调到最稳的状态啦-----都还会有2-3个像素抖动

随着时基的变小,抖动的像素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