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模拟开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24):
MAX038:信号发生器 可以产生各种频率的正弦波
               F0=Iin/C
               输出信号频率=IIN引脚输入电流大小/COSC引脚电容大小
MAX541:16bit DA 调节MAX038 IIN的输入电流大小 来改变输出信号频率
CD4051:模拟开关  电容选择
软件经过模块化测试没有问题 MAX541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使用CD4051进行电容选择时 MAX038没有信号产生
        去掉CD4051 改换成一个电容直接连到COSC引脚上 MAX038有信号产生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MAX038无信号输出 (原文件名:MAX038 and MAX541.jpg)

MAX038信号输出正确 (原文件名:MAX038 and MAX541_2rd.jpg)

网友:
Max038已经停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ls的猜测!

楼主,你可以测试下用relay切换。或者选用Ron比较小的电子开关。

因为你只有3路,也可以多路并联降阻。

欢迎交流,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莫非是模拟开关内阻太大 加上电容 成了一个rc滤波?
本来应该是直接一个c 结果现在有了r 就成了rc。。。
另外可能就是因为我飞线太长了 电容接cosc引脚的线有4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推荐一下内阻比较小的模拟开关 多谢了

网友:
电容通过N MOSFET接地来控制。

网友:
楼主可以串个500欧姆左右电阻到capacity先验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可以串个500欧姆左右电阻到capacity先验证下

顶7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100欧的电阻模拟导通电阻 串到电容上 结果没有信号
使用10欧的电阻串到电容上 结果有信号
事实证明 问题出在CD4051的导通电阻上
看来我得换片子了 不过有什么方法能降低4051的导通电阻到10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 我没看懂 电工学的不好 见谅。。。

网友:
MOSFET本身就是个模拟开关啊,4051里面也是MOSFET,只不过要考虑双向开关,所以结构比较复杂。
你这个电路因为单端接地,所以只需要一个MOSFET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下子完蛋了 CD4051导通电阻大于100欧 MAX4617导通电阻为10欧 5V下 可是我用MAX4617做测试 示波器上还是出不来信号这是为什么啊。。。我用电压信号加在输入通道上 可以有相同的电压信号输出 但是电容加在输入通道上 就没有输出 如果是电容直连导线 接到cosc引脚上 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正弦波的 这下可咋办(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确定你对max4617的使用没有问题
其次,确定你是看不到信号,而不是看不到你计算的信号。没有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9-08):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2-02-21):
CD4051导通电阻大于100欧(5v)并且弱信号要受到4051切换噪声影响。

网友(2013-05-09):
用MOSFET的方法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