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安卓系统如何与触摸屏通信的吗?

楼主(2011-05-24):
请问有人知道安卓系统如何与触摸屏通信的吗?

网友:
这个看触屏的控制芯片了,一般是SPI或者IIC方式

网友(2011-07-13):
那如果外接一个串口或者USB接口的触摸屏呢?

网友:
通信方式是和硬件相关的,和什么样的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刚刚帮同事修手机。
给你看个HTC A9191 的4.3寸电容屏的芯片。
5根线,看来像SPI的。

网友:
做FCT的,现在的被测PCBA一般都是平板,无一意外都是安卓系统。接触到的都是I2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帮同事修手机。
给你看个htc a9191 的4.3寸电容屏的芯片。
5根线,看来像spi的。

用过,I2C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