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我最近上OURDEV的网站很慢,打开一个网页最快的都要5,6秒的时间,更慢

楼主(2011-05-24):
以前打开OURDEV很快,1,2秒就行了,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但是打开其他的网站也挺快的。
(没地方放,就先放到网页栏了)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平均时间在10秒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是SP2补丁系统,现在用的是SP3补丁的
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我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点慢

网友:
2种情况
1 你电脑的注_册表被注入了病毒信息或者其他的数据通讯信息. 处理方法:安装360或者金山杀毒 清理注_册表
2.ISP接入商的问题.

网友(2011-07-01):
接入很慢,下载东西也很慢,并且下载完的东西多半是损坏的,郁闷

网友:
速度很快啊~挂个VPN上看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你接入商的问题了

网友(2011-08-19):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不仅很慢,而且还经常打不开,寻求原因啊~

网友:
解决方法,杀毒,系统修复

网友:
我也遇到了,按6楼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