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小电机

楼主(2011-05-24):
各位震动手机震动小电机的驱动参数吗 如电压 电流?

网友:
这种小电机除用在手机上,还能用在哪,,以前在手机厂上班,这东西有好多

楼主:
这种小电机除用在手机上,还能用在哪,,以前在手机厂上班,这东西有好多
--------------------------------------------------------------------
用在一个接收器上 接收器可以震动提示
这种小电机可以用单片机IO 直接驱动吗?

网友:
我见过用来美容按摩用的振动电机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网友:
这种好像叫空心杯电机。
以前那种传呼机上的是1.5V的,现在都是手机的估计是3.6V的。
把偏心轮取掉可以做个小飞行器或小车,网上有这么做的,
微型玩具车上用的也是这种电机。

网友:
直接5mm或3mm的小电机,航模或飞机玩具上用的不少。微舵、小飞机的动力之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小电机除用在手机上,还能用在哪,,以前在手机厂上班,这东西有好多
--------------------------------------------------------------------
用在一个接收器上 接收器可以震动提示
这种小电机可以用单片机io 直接驱动吗?

电机都是感性的,断电的时候会反向放电的,你直接接单片机不是自找麻烦吗?用个三极管吧。这个不能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手机震动小电机多少钱?

网友:
MD!现在看到震动2字,脑袋就出现震动  棒。面壁~~

网友:
呵呵,大家都是血肉之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下不才,经各位点播终于顿悟了

网友:
面壁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面壁 是什么意思啊

面壁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面壁 是什么意思啊

面壁思过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我知道一般来说面壁是用脸来面对着墙,但是你这里的“面壁”中的"壁"普通话是读第几声的呢?是不是读第1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你不孤单

网友:
进来一个

面壁一个

楼歪了

我也面壁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啊....哈哈哈

网友:
全部面壁去....后面我跟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手机震动小电机多少钱?

记的好像是3毛还是七毛钱,忘了?

其实我应该是第一个面壁的哈,不好意思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震动手机震动小电机的驱动参数吗 如电压 电流?

电压是锂电池的电压3.6V,电流大概150mA,价格应该是0.1-0.2usd。

网友:
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啊!!!思过崖热闹矣!!

物尽其用,何过之有??

网友:
都是面壁高手啊!

网友:
哈哈,我是做这个东西的,一般比较常见的 :电压3V,电流大约在100MA左右(空心杯),常见的直径尺寸是:4MM,5MM,6MM
手机里面用的最多的是4MM的

网友:
面壁去了~

网友:
各种。。。。

直接面壁了。。。

网友:
面,脸也。壁,墙也。面壁就是那什么,脸有墙那么厚,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吧,想到小型的震动电机,我第一反应是……
我去面壁。
我也是这么想的

面壁的+1

网友: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面壁,请稍后再拨!!

网友:
人太多了就不用再面壁了,不如一起组队去越南打怪吧!

网友:
面壁的+1

网友:
看来邪恶的人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