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简单的方法提高pwm输出的分辨率?来控制 数控电源

楼主(2011-05-24):
我用的单片机是8位pwm分辨率,想做个用pwm控制输出电压的电源,输出0到20v ,不过8位分辨率太小了,现在做到的是步进0.1v左右,就是在某些区间步进值在0.16v,某些区间在0.08v那样。

想通过再细分pwm数值,来提高控制精度,我的目标是步进在0.1v就可以了,太精密了没有必要,呵呵。  单片机上没有da输出,曾经试图通过软件输出pwm,但是频率太低,大概在2khz左右,我的单片机主频在16mhz,且pwm经过rc滤波后,文波比较大,控制电压输出的文波就更大了。而且严重影响我其他功能的运行。

之前看到坛上有说通过cd4007变成da转换的,找了一下资料,电路非常复杂。

我想做到9位或者10位的da精度应该就行了。

楼主:
不对,应该是做到10位的pwm精度,这个和da的精度应该是不能比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mcu!

呵呵,这个方法是简单,但是成本可能增加了哦。

网友(2015-11-07):
你这样,稳定性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