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用陀螺仪计算的相对角也这么不准~~~

楼主(2011-05-24):
由于看见论坛上大家都说陀螺仪有累积误差,因此我只是用陀螺仪完成了相对角的计算,以减小误差,但是~~~不知道是积分过程有问题还是怎么的结果很不理想,和真实角度差距太大了。有没有谁能指点一下具体过程~~在此感谢

网友:
不能直接积分,比如可以用四元数做姿态更新解算,惯性导航的书讲得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得比较大,基本只能算出一个趋势,而且不知道怎么的相对角也会有累积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为什么不能直接积分,我只是计算短时间的相对角度,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用理论值算算看应该是多少吧,然后看看积分的时基是不是精确

如果每次积分出来的都差不多,那就对了

网友(2011-08-20):
请教各位  角速度转化到角度是如果直接积分的话累计误差会很大  怎么样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2012-02-17):
同求,给个解答吧。

网友(2015-10-16):
我也不知道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