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怎么样做才可以不用重启电脑,热拔插?

楼主(2011-05-24):
多个主机,但只有一个PS2键盘

做一个切换控制板,要用哪个主机就将键盘接上去

如果要像电脑一样,插上去后就要重启,那就不现实了,,我在机房看到过这种切换,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部分主板带上电检测键盘的.如果没检测到,就关闭了.
因此中间用一个芯片来模拟PS2键盘.并通过芯片来切换实际键盘就可以完美切换.

网友:
去弄一个切换器

网友:
有次热插拔了PS2键盘,没事的

网友:
前两天有看到几台机子就有一个切换信号的小盒子...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可以同时两台主机的视频线,鼠标线,键盘线接到那个小盒子里,那个小盒子再有一个输出端,可以接你的屏幕,鼠标,键盘,就可以两台主机共用一个鼠标键盘屏幕~~然后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切换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两天有看到几台机子就有一个切换信号的小盒子...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可以同时两台主机的视频线,鼠标线,键盘线接到那个小盒子里,那个小盒子再有一个输出端,可以接你的屏幕,鼠标,键盘,就可以两台主机共用一个鼠标键盘屏幕~~然后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切换过去,

这个小盒子叫KVM切换器:Keyboard-Video-Mouse Switch。

网友:
经常热插拔PS/2键盘的飞过。。。

网友:
怎么感觉要碰运气,有时候直接插可以用,有时候会死掉。

网友:
搞个USB-PS2

网友:
有些主板支持热插拔,有些就不行了

网友:
基本都是热插拔。。。偶尔运气差会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前两天有看到几台机子就有一个切换信号的小盒子...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可以同时两台主机的视频线,鼠标线,键盘线接到那个小盒子里,那个小盒子再有一个输出端,可以接你的屏幕,鼠标,键盘,就可以两台主机共用一个鼠标键盘屏幕~~然后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切换过去,
这个小盒子叫kvm切换器:keyboard-video-mouse switch。

哪位有相关电路呀,如何实现的

网友:
第一台,插上键盘,开机,运行,并进入系统正常后。
拔下PS2插入第二台,开机,运行,并进入系统正常后。
拔下PS2插入第三台,开机,运行,并进入系统正常后。
拔下PS2插入第四台,。。。。。
直到N台全部启动正常。全部正常后,你可以把PS2键盘从任意一台拔下,并插到任意一台正常工作的主机上面,均可使用。
如果是没有插键盘便启动的主机,则无效。
我用过不敢说N遍吧,几十遍总有的,都没问题。
中间有哪台关机了,一定要插着PS2启动,才能够启动后支持热插拔。
前提是你不嫌麻烦,就不用切换板。
至于切换板我不知道了。

网友:
圆口鼠标也可以这样用的。
光驱,硬盘也可以热插拔。但是光驱和硬盘拔的话,一定要先拔电源,再拔数据线,插得话相反操作,即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
亲自实践过,至少对我管用。

网友:
KVM应该有这个功能

楼主:
PS2应该和主板有关系,,我的电脑热拔插时,刚插上没反应,过段时间后就可以用了,,又到公司电脑试了一下,不行哦

这产品用在机房里。。有几百台电脑,一台装一个,不敢保证都能热拔插哦

网友(2011-12-27):
这样说来,要所谓的PS2支持热插拔,也就是前提是PC在初始化时键盘发数据到PC那里去,让PC初始化?

网友(2012-04-28):
我在使用单片机模拟PS2键盘的时候也是使用PS2键盘启动之后,在插上我自己的设备,这样有时候模拟的PS2键盘是好用的,但有时候就是不好用,但是在好用的情况下,模拟的PS2的键盘功能是完全OK的。不知为何?
难道上电的时候还需要在总线上做一些处理吗?